[LPC] 关于lpc2131输出PWM波形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10):
为什么没有波形呢?而且keil里的仿真是一会有,一会没有。小弟新手,求各位大神帮助!

#include <LPC213x.H>

void main()
{
        //设置P0.0,P0.1为PWM1与PWM3输出引脚
  PINSEL0 &= 0xFFFFFFF0; //低四位置0,其他高位为1
        PINSEL0 |= 0x0000000A;        //低四位为1010,其他高位为1           0 1位设置P0.0的模式为PWM输出PWM1  2 3位设置P0.1的模式为PWM输出PWM3

        PWMPR  = 0;         //不分频       PWM预分频寄存器

        PWMMCR = 2;   //PWMTC中的值与PWMMR0中的值匹配后PWMTC复位        PWM匹配控制寄存器(设置PWMTC与谁匹配,匹配后干嘛,复位 停止或是中断)

        PWMMR0 = 11059200*5/4*20/1000;        //设置PWM的周期为20ms
        PWMMR1 = 11059200*5/4*17/10000;        //PWM1信号的匹配值1.5ms         左轮不动
        PWMMR3 = 11059200*5/4*17/10000;        //PWM3信号的匹配值1.5ms         右轮不动
        PWMLER = 0xb; //上三句在匹配寄存器中设置好的匹配值,此句锁存PWMMR0 PWMMR1 PWMMR3 中的值

        PWMPCR = 0xa00;    //设置PWM1和PWM3有效           PWM控制寄存器(信号为单边还是双边,输出还是禁止)
        PWMTCR = 2;              //复位
        PWMTCR = 9;  //PWM使能 计数器使能   PWM定时器控制寄存器(计数使能和复位 PWM使能)

}

网友A:
度娘一大堆相关代码,基本都ok的;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引脚问题,烧了或者是别的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度娘一大堆相关代码,基本都ok的;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引脚问题,烧了或者是别的原因 ...

可是下载进别人的程序是好使的啊,那个程序嵌入freeRTOS了,我不想那么麻烦,自己编了一下。我自己编写的就不好使。TT

网友A:
找个裸机例程,不带os的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