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这种文件怎样打开和修改

楼主(2013-12-10):
文件格式是mdb,我用excel打开后没法修改。
好像是数据库。
请大家指点。
谢谢。

网友A:
用记事本,以二进制格式打开

楼主:
记事本怎样选择二进制。
谢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记事本怎样选择二进制。
谢谢。

二进制可以用ultraedit打开

楼主:
谢谢,正在下载这个软件。

网友C:
貌似用Access就能打开

楼主:
下了个Access打不开,用UC能打开但是后面的注释显示乱码。
谢谢。

网友D:
首先分析这文件的来头,估计一下这文件的实际格式,用对应的软件去打开。实在不行只能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打开

楼主:
谢谢,是下了个UE。打开了,但是注释是乱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