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个版本的IAR支持MSP430G2955

楼主(2013-12-10):
现在要使用msp430g2955芯片,但以前用的iar 5.30找不到这款型号,所以问下现在哪个版本的支持这款型号,
并且手头上只有一款msp430-uif调试工具,对G系列的是不是需要其他的调试仿真工具

网友A:
我用IAR5.5版本开发过G系列的单片机,跟别的系列一样,只需要调试器。
但是貌似没找到G2955。
个人认为只要所包含头文件中的寄存器一样,应该就可以通用。

网友B:
实在不行就用CCS吧,TI自己的工具对芯片支持比较好

网友C:
CCS开始觉得不习惯,现在试试看,感觉还不错啊

网友D:
你下载最新版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IAR5.5版本开发过G系列的单片机,跟别的系列一样,只需要调试器。
但是貌似没找到G2955。
个人认为只要 ...

这款芯片也是TI新出来的,msp430g2755  g2855 g2955 这三个是同系列的,因为G系列的以前没用过,要进行DEBUG的话用的什么调试器,貌似我的MSP-FET430 UIF不支持G系列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在不行就用CCS吧,TI自己的工具对芯片支持比较好

CCS用的不熟,我装的CCS是5.4.0,好像也没这个型号,要用估计也要下最新版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CS开始觉得不习惯,现在试试看,感觉还不错啊

用CCS的话一个是用的不熟,还有就是我电脑配置现在跑CCS有时比较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下载最新版就行了

最新版的iar吗,有**版的么,全功能版只有一个月的试用期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最新版的iar吗,有**版的么,全功能版只有一个月的试用期。

你可以选择限制代码版本 ,够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可以选择限制代码版本 ,够用了。

那我下个试试,调试器用MSP-FET430 UIF 支持吗,还是要用到别的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那我下个试试,调试器用MSP-FET430 UIF 支持吗,还是要用到别的?

支持

网友E:
5.52 版本支持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5.52 版本支持.

能发下软件链接吗,最好包含**文件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能发下软件链接吗,最好包含**文件。

http://netstorage.iar.com/SuppDB/Protected/PRODUPD/007284/EW430-5521-Autorun.exe

**文件自己搜素.

网友F:
将IAR重新升级一下    楼主    应该就能搞定了        实在不行   就用CCS吧   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将IAR重新升级一下    楼主    应该就能搞定了        实在不行   就用CCS吧   楼主  ...

已经升级到5.52了,不过没找到**文件,用的是5.51.6的,每次启动都会提示没有licence。

网友G:
还是使用ccs吧。

网友G:
比较是ti自己的产品的。

网友B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