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散热计算

楼主(2013-12-10):
大功率LED的散热问题:
  LED是个光电器件,其工作过程中只有15%~25%的电能转换成光能,其余的电能几乎都转换成热能,使LED的温度升高。在大功率LED中,散热是个大问题。例如,1个10W白光LED若其光电转换效率为20%,则有8W的电能转换成热能,若不加散热措施,则大功率LED的器芯温度会急速上升,当其结温(TJ)上升超过最大允许温度时(一般是150℃),大功率LED会因过热而损坏。因此在大功率LED灯具设计中,最主要的设计工作就是散热设计。
  另外,一般功率器件(如电源IC)的散热计算中,只要结温小于最大允许结温温度(一般是125℃)就可以了。但在大功率LED散热设计中,其结温TJ要求比125℃低得多。其原因是TJ对LED的出光率及寿命有较大影响:TJ越高会使LED的出光率越低,寿命越短。
  K2系列白光LED的结温TJ与相对出光率的关系。在TJ=25℃时,相对出光率为1;TJ=70℃时相对出光率降为0.9;TJ=115℃时,则降到0.8了。
  :TJ=50℃时,寿命为90000小时;TJ=80℃时,寿命降到34000小时;TJ=115℃时,其寿命只有13300小时了。TJ在散热设计中要提出最大允许结温值TJmax,实际的结温值TJ应小于或等于要求的TJmax,即TJ≤TJmax。
  大功率LED的散热路径.
  大功率LED在结构设计上是十分重视散热的。图2是Lumiled公司K2系列的内部结构、图3是NICHIA公司NCCW022的内部结构。从这两图可以看出:在管芯下面有一个尺寸较大的金属散热垫,它能使管芯的热量通过散热垫传到外面去。
  大功率LED是焊在印制板(PCB)上的,如图4所示。散热垫的底面与PCB的敷铜面焊在一起,以较大的敷铜层作散热面。为提高散热效率,采用双层敷铜层的PCB,其正反面图形如图5所示。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散热结构。
  热是从温度高处向温度低处散热。大功率LED主要的散热路径是:管芯→散热垫→印制板敷铜层→印制板→环境空气。若LED的结温为TJ,环境空气的温度为TA,散热垫底部的温度为Tc(TJ>Tc>TA),散热路径如图6所示。
  在热的传导过程中,各种材料的导热性能不同,即有不同的热阻。若管芯传导到散热垫底面的热阻为RJC(LED的热阻)、散热垫传导到PCB面层敷铜层的热阻为RCB、PCB传导到环境空气的热阻为RBA,则从管芯的结温TJ传导到空气TA的总热阻RJA与各热阻关系为:
  RJA=RJC+RCB+RBA
  各热阻的单位是℃/W。
  可以这样理解:热阻越小,其导热性能越好,即散热性能越好。
  如果LED的散热垫与PCB的敷铜层采用回流焊焊在一起,则RCB=0,则上式可写成:
  RJA=RJC+RBA
  散热的计算公式
  若结温为TJ、环境温度为TA、LED的功耗为PD,则RJA与TJ、TA及PD的关系为:
  RJA=(TJ-TA)/PD (1)
  式中PD的单位是W。PD与LED的正向压降VF及LED的正向电流IF的关系为:
  PD=VF×IF (2)
  如果已测出LED散热垫的温度TC,则(1)式可写成:
  RJA=(TJ-TC)/PD+(TC-TA)/PD
  则RJC=(TJ-TC)/PD (3)
  RBA=(TC-TC)/PD (4)
  在散热计算中,当选择了大功率LED后,从数据资料中可找到其RJC值;当确定LED的正向电流IF后,根据LED的VF可计算出PD;若已测出TC的温度,则按(3)式可求出TJ来。
  在测TC前,先要做一个实验板(选择某种PCB、确定一定的面积)、焊上LED、输入IF电流,等稳定后,用K型热电偶点温度计测LED的散热垫温度TC。
  在(4)式中,TC及TA可以测出,PD可以求出,则RBA值可以计算出来。
  若计算出TJ来,代入(1)式可求出RJA。
  这种通过试验、计算出TJ方法是基于用某种PCB及一定散热面积。如果计算出来的TJ小于要求(或等于)TJmax,则可认为选择的PCB及面积合适;若计算来的TJ大于要求的TJmax,则要更换散热性能更好的PCB,或者增加PCB的散热面积。
  另外,若选择的LED的RJC值太大,在设计上也可以更换性能上更好并且RJC值更小的大功率LED,使满足计算出来的TJ≤TJmax。这一点在计算举例中说明。
  各种不同的PCB
  目前应用与大功率LED作散热的PCB有三种:普通双面敷铜板(FR4)、铝合金基敷铜板(MCPCB)、柔性薄膜PCB用胶粘在铝合金板上的PCB。
  MCPCB的结构如图7所示。各层的厚度尺寸如表3所示。
  其散热效果与铜层及金属层厚如度尺寸及绝缘介质的导热性有关。一般采用35μm铜层及1.5mm铝合金的MCPCB。
  柔*PCB粘在铝合金板上的结构如图8所示。一般采用的各层厚度尺寸如表4所示。1~3W星状LED采用此结构。
  采用高导热性介质的MCPCB有最好的散热性能,但价格较贵。
  计算举例
  这里采用了NICHIA公司的测量TC的实例中取部分数据作为计算举例。已知条件如下:
  LED:3W白光LED、型号MCCW022、RJC=16℃/W。K型热电偶点温度计测量头焊在散热垫上。
  PCB试验板:双层敷铜板(40×40mm)、t=1.6mm、焊接面铜层面积1180mm2背面铜层面积1600mm2。
  LED工作状态:IF=500mA、VF = 3.97V。
  用K型热电偶点温度计测TC,TC=71℃。测试时环境温度TA = 25℃.
  1.TJ计算
  TJ=RJC×PD+TC=RJC(IF×VF)+TC
  TJ=16℃/W(500mA×3.97V)
  +71℃=103℃
  2.RBA计算
  RJA=(TC-TA)/PD
  =(71℃-25℃)/1.99W
  =23.1℃/W
  3.RJA计算
  RJA=RJC+RBA
  =16℃/W+23.1℃/W
  =39.1℃/W
  如果设计的TJmax=90℃,则按上述条件计算出来的TJ不能满足设计要求,需要改换散热更好的PCB或增大散热面积,并再一次试验及计算,直到满足TJ≤TJmax为止。
  另外一种方法是,在采用的LED的RJC值太大时,若更换新型同类产品RJC=9℃/W(IF=500mA时VF=3.65V),其他条件不变,TJ计算为:
  TJ=9℃/W(500mA×3.65V)+71℃
  =87.4℃
  上式计算中71℃有一些误差,应焊上新的9℃/W的LED重新测TC(测出的值比71℃略小)。这对计算影响不大。采用了9℃/W的LED后不用改变PCB材质及面积,其TJ符合设计的要求。
  PCB背面加散热片
  若计算出来的TJ比设计要求的TJmax大得多,而且在结构上又不允许增加面积时,可考虑将PCB背面粘在"∪"形的铝型材上(或铝板冲压件上),或粘在散热片上,如图10所示。这两种方法是在多个大功率LED的灯具设计中常用的。例如,上述计算举例中,在计算出TJ=103℃的PCB背后粘贴一个10℃/W的散热片,其TJ降到80℃左右。
  这里要说明的是,上述TC是在室温条件下测得的(室温一般15~30℃)。若LED灯使用的环境温度TA大于室温时,则实际的TJ要比在室温测量后计算的TJ要高,所以在设计时要考虑这个因素。若测试时在恒温箱中进行,其温度调到使用时最高环境温度,为最佳。
  另外,PCB是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,其散热条件不同,对测TC有一定影响,灯具的外壳材料、尺寸及有无散热孔对散热也有影响。因此,在设计时要留有余地。
  1、2年以上电子设备热分析、热设计工作经验,了解有限元及传热模拟知识,有LED照明产品热设计者尤佳;
  2、从事过电子产品散热模组的研究开发,对大功率LED散热系统设计有一定经验者优先,如:支架、基板、散热器等;
  3、精通热传导、散热理论,能够独立分析产品的热能,对金属材料表面处理工艺的导热与散热性能有深入了解;
  4、掌握常用散热技术、散热器选型方法,能够熟练使用热分析软件进行设计与仿真,如:Fluent、Ansys、Desingspace等;
  5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心,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,能够独立完成项目开发。
  3年以上LED照明产品光学设计工作经验,擅长LED 透镜设计,对光学模具有深入的了解,熟悉照明行业的相关标准;
  2、精通光学原理,特别是各种透镜的原理及其应用,有扎实的光学基础知识,会分析光路中出现的干扰并找出解决办法;
  3、熟练操作光学软件TracePro、Lighttools、ASAP、Calelux、 Zemax等光学设计软件之一。
  4、严谨的工作态度,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、沟通能力.
  能够解决 LED路灯防雨、防晒、通风、散热的处理要求;
  5、熟悉照明行业相关标准及相应的测试方法,对LED照明产业发展方向有深入全面的了解;
  6、具备较强的沟通、协调能力与项目管理知识;
  7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,能吃苦耐劳,有钻研精神与工作热情,工作认真仔细;有较强的判断、决策、计划与执行能力;
  8、熟练掌握Pro/e、3DMX、CAD
  好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,具有团队精神;
  2、熟悉户外灯具、室内灯具、小夜灯等产品的开发、测试和生产;
  3、熟悉LED灯珠及LED灯具的发光特性,熟悉二次光学设计;
  4、熟练使用zemax、lightools、tracepro等光学设计软件中的一种或几种;
  5、良好的光度学和色度学基础;
  、根据公司战略规划,结合Led 应用产品行业前景,提出研发部战略规划。
  2、根据战略规划,拟定新产品开发计划及预算控制方案。
  3、组织实施已批准的产品开发计划方案,并确保计划方案按进度实施,达成目标。
  4、编写或审核新产品开发的可行性报告。
  5、研发技术的沉淀及运用和产品实现上市。
  6、产品制程工艺及BOM的制定及完善、改进、创新。
  7、新产品量产的规划及工艺技术,品质控制。
  8、负责部门下属的培训、考核激励、教育训练及人才梯队培养和团队建设、管理。
  9、协助市场部解决客户技术问题及应客户需求实现产品推陈出新。
  10、参与公司战略规划和年度计划。
  三、岗位要求:
  1、电子类或照明工业、机械制造专业本科以上学历。
  2、有LED灯应用产品经验5年以上(具有独立LED室内照明产品结构设计开发、制造的经验)。
  3、具备研发技术团队建设和管理能力。
  4、具备从产品规划和项目实施、产品量产及产品推陈出新、量产上市的能力。
  5、诚信、严谨、认真、积极主动、担当。
  6、思维敏捷、卓识远见、逻辑思维强,极富创新性和团队精神。
  7、对LED照明市场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,在LED照明方面有独道见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