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部中断信号 脉宽至少维持多少时间

楼主(2013-12-10):
外部中断信号   脉宽至少维持多少时间 才能有效

网友A:
后面应该有写啊

网友B:
一般都是够的

网友C:
手册上不是写的25纳秒吗?

网友D:
这个脉宽的时间和你系统时钟的选择有关系的,cpu会对中断信号进行采样,如果你的中断信号比采样频率还快的话就很难产生有效信号,
仔细看看规格书,里面应该有对这的说明。

网友E:
至少一个时钟周期

网友E:
比较保险

网友E:
中断是硬件实现的,信号通过几个与门和或门的时间是极短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至少一个时钟周期

书上写的是至少一个指令周期,对于pic18来说,是4个时钟周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