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如何实现连续按键

楼主(2013-12-10):
现学习STM32按键,现在的情况是要通过按键实现数字的连续显示。
要求:在不放开按键的情况下连续显示,而按一下,则显示一次。
能够通过中断实现这个功能吗?哪位朋友能给指点一二,小弟先谢过了。

网友A:
没看明白..

网友B:
两种方式:1、GPIO中断   正负电平检测
          2、主程序死循环查询   在定时器里做个标志  死循环里做键盘显示函数
             另外 ,你的led显示可以在定时器里刷屏,刷新频率只要超过人眼识别的范围就行了

网友B:
你还可以用SPI总线控制

网友C:
用定时器中断去扫描按键所在IO口的电平,进行计次处理。
1)在不放开按键的情况下连续显示,
此种情况下,次数会被不断累加。你可以每累加一定的基数后,置显示标记,进行显示程序调用。
2)而按一下,则显示一次。
当检测到松开时,次数重置。只要保证按下的时长在一定的基数内,就可以实现。
以上方式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了。

网友D:
用中断的话在连按的情况下,估计你其他的任务就没法运行了

网友E:
一般的方法   有定时实现   或者就是通过中断实现   目前就是这两种方法    楼主

网友F:
按键标示+中断计数,目前已经在应用中实现了
另外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实现按键多功能

网友G:
中断,计时,查询!

网友H:
5楼的方法可以采用

网友I:
提一个关键的问题,你需要考虑加一次的时间间隔是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