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测人体行走的速度,要非接触式的?

楼主(2013-12-10):
需要知道人体通过一个门时的速度,好像利用多普勒效应的测速只能测快速移动的物体吧,利用时差好像也不行,想利用光电鼠标的原理,好像也没法反光,怎么办呀?

网友A:
3D摄影+视频分析, 原则上在类似问题上包治百病

网友B:
前后装2个探头,前一个动作开始计时,后一个动作停止计时,再数据处理一下.例如相隔1米,计时为1秒,那么支个伦的速度就是1米/秒.
探头可用反射式红外或是对射式红外.有成品.若现场环境不允许距离拉开,则间隔越近,精度越差.

网友C:
微波多普勒雷达,限制是这个人通过的时候没有其他人通过。否则回波太多,测不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微波多普勒雷达,限制是这个人通过的时候没有其他人通过。否则回波太多,测不准。 ...

微波多普勒测不了吧,人走得太慢,如0.5m/s,会造成多普勒频移太小的,GPS就没法测慢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前后装2个探头,前一个动作开始计时,后一个动作停止计时,再数据处理一下.例如相隔1米,计时为1秒,那么支个伦 ...

忘了说了,需要实时知道速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D摄影+视频分析, 原则上在类似问题上包治百病

看来只有图像了,有现成的芯片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微波多普勒测不了吧,人走得太慢,如0.5m/s,会造成多普勒频移太小的,GPS就没法测慢速 ...

可以的,商场的自动门都是雷达做的。信号肯定有,看你怎么滤波算法。我做过类似的,除非故意非常缓慢的移动,正常走路都能测得到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的,商场的自动门都是雷达做的。信号肯定有,看你怎么滤波算法。我做过类似的,除非故意非常缓慢的移 ...

自动门的传感器, 只不过是一个接近开关而已

网友D:
自动门的传感器是雷达的,或者红外信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