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见色环电阻,谁说现在不用色环,帮忙读数

楼主(2013-12-10):
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电感呢?
我这个是适配器的开光管的S极对地取样电阻,电路标号是R14

网友A:
自己拿个万用表量下
这个还有可能是色环电感的。
自己对照表 判断吧,

网友B:
怎么感觉更像是电感

楼主:
坏了,标号是R开头的,肯定是电阻

不要相信标号,只相信自己的万用表和分析。如果你拆我的板子,会把压敏电阻当成瓷片电容的。因为我经常乱填标号,为的就是迷惑……

网友C:
这明明就是电感 :L

应该是100nH吧 如果没看错的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明明就是电感

应该是100nH吧 如果没看错的话

如果是电感的话,板子上应该标号是L开头,不会是R开头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电感的话,板子上应该标号是L开头,不会是R开头吧

那你根据电路图分析下呢

网友D:
颜色不符合电阻特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颜色不符合电阻特征

没听说电阻还要限定颜色,

色环电阻肯定有颜色规定,其它也有

网友E:
如果看到铜线就是电感,否则是电阻。

网友F:
有一种贴片色环电阻,看着比较漂亮
不知道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开光的呢?

网友G:
我也觉得这是个电感...

网友H:
更像电感.电感跟电阻的外型有细微差别,颜色也不一样.

网友I:
这是个电感。
标号是可能与实物不同的。

网友J:
拿万用表看看,你加个电压,看看效果,哈哈

网友K:
看着像电感。。

网友L:
更像电感

楼主:
看样没人认为这是电阻

网友M:
感觉应该是电感,至少我见过的色环电阻没有绿色的,而色环电感都是绿色的。

网友N:
LS没有见过绿色色环的电阻?
电阻也有绿色色环的,0-9分别是:
黑、棕、红、橙、黄、绿、兰、紫、灰、白。

他的意思应该是本体是绿色的,不是说色环。你看这个东西底色是绿色的。

网友O:
万用表呢?电阻电感一测便知。而且实际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最大有10%,还不如直接用万用表测量

网友P:
都是直接测下就好了啊

网友Q:
线绕电阻

网友R:
电感0.1uH

网友S:
0-9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
精度
黑色  1%
棕色  2%
红色  3%
橙色  4%
金色  5%
银色 10%

网友T:
电感阴值非常小,用电表量下就知道了

网友T:
阻值,打错不好意思

网友U:
一看就是个电阻。因为外表不光滑,电感外表都是光滑的。

网友V:
直插的电阻,有什么好奇怪的?

网友W:
应该是小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颜色不符合电阻特征

那你说说电阻规定了哪些颜色,据我所知,电阻有灰色,有蓝色,有暗红色,有米色,,也有绿色。你应该规定那种,

咱不会规定,你随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万用表呢?电阻电感一测便知。而且实际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最大有10%,还不如直接用万用表测量 ...

坏了

网友X:
额   电阻用久了会不会变色啊

网友Y:
除了贴片之外,电阻恐怕都是色环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