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移植中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10):
现在的情况是:程序在linux和VS下都成功了,  现在往dsp上移植用ccs编译的时候, 会遇到很多警告;
if(PHand->pdResiduumBuffer==NULL)// ErrorCode=LPCANALYSIS_MEMORY_ALLOCATION_FAILED; warning: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

mean_pos=max(0, max_pos-1);//warning: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

不知是哪里的问题? 谢谢

网友A:
warning:  #186-D: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解释:无符号整形和0的无意义比较
影响:一个潜在的问题,判断无符号数大于等于0。由于无符号数没有负数,这种判断恒为真。

网友B:
应该是数据类型的问题

网友C:
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啊,只能帮顶了,解决了问题要记得分享啊。

网友D:
数据类型不匹配

网友C:
数据类型不匹配,去更新软件试一下吧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