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 兼容的IO口有哪些?

楼主(2013-12-10):
在开发指南有有这样一句话:“具体哪些IO 口是5V 兼容的,可以从该芯片的数据手册管脚描述章节查到(I/O Level 标FT 的就是5V 电平兼容的)。”可是我找不到他所说的管脚描述章节啊,具体在哪?
那STM32 的哪些IO 口是5V 兼容的呢?麻烦各位朋友给例举下,谢了啊

网友A:
见下图,你可以在datasheet中找到对应的管脚说明。其中I / O Leve为FT的就是5V耐压的IO口

网友B:
可以参考芯片数据手册的引脚定义表,标了FT的引脚才能容忍5V电压

网友C:
这个  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  楼主     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

网友D:
3楼说的已经很详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