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ADS] PADZ软件制作元件在库里能看到,为什么添加元件时看不

楼主(2013-12-10):
用PADZ9.5制作好的元件在库里能看到,为什么添加元件时看不到?求画板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做元件,要做DECALS,保存,,,再对应在PARTS中加入对应的DECALS,保存,,,而非LOGI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元件,要做DECALS,保存,,,再对应在PARTS中加入对应的DECALS,保存,,,而非LOGIC ...

多谢shj_xiao指点!:handshak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