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温度转化的补救措施

楼主(2013-12-10):
前辈们,小弟遇到一难题,有个程序出了个BUG,机器最低显示-9°,程序设置了负温不启动的BUG,现在想在尽量不影响正温度的情况下,将负温度抬高到0上,或者使温度最低显示0°,不能出现负温度,传感器用的是5K NTC,NTC接的10K电阻下拉分压送单片机AD,有没有好的办法借鉴哎

网友A:
在显示-9°的时候,实际温度是多少。如果不符合实际情况,说明你的温度算法错了。

如果你只想解决一个显示问题,软件设置温度下限为0° 再显示。

网友B:
首先,你要确定NTC测试的值是正确的,
然后,修改软件,0度以下不显示 软件不处理。

网友C:
不知道LZ想干什么。
如果是请教如何修改软件,那请把源码附上。
如果软件是别人开发的,想硬件修改一下,难度很大的。

网友D:
要先看是哪里的问题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,你要确定NTC测试的值是正确的,
然后,修改软件,0度以下不显示 软件不处理。 ...

产品发到国外了,程序没法改的,我烧录时选错了版本,杯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LZ想干什么。
如果是请教如何修改软件,那请把源码附上。
如果软件是别人开发的,想硬件修改一下,难 ...

产品发到国外了,程序没法改的,我烧录时选错了版本,杯具
软件BUG,若检测到零度以下则产品无法启动,我只能让产品的NTC阻值不要达到零度以下的阻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LZ想干什么。
如果是请教如何修改软件,那请把源码附上。
如果软件是别人开发的,想硬件修改一下,难 ...

软件BUG,若检测到零度以下则产品无法启动,我只能让产品的NTC阻值不要达到零度以下的阻值

因为产品已经在国外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显示-9°的时候,实际温度是多少。如果不符合实际情况,说明你的温度算法错了。

如果你只想解决一个显示 ...

软件BUG,若检测到零度以下则产品无法启动,我只能让产品的NTC阻值不要达到零度以下的阻值

显示的就是环境温度,也是用来控制加热的温度,程序改不了,只能让产品检测的环境温度不要出现零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要先看是哪里的问题吧?

就是软件的问题,因为我查了软件的早起版本里有个判断,若温度为负则不加热,后来去掉了,结果生产烧录时还是烧了早期的版本,机器已出到国外,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使NTC的阻值保持在零上,避免出现负温度,因为传感器是插拔的,更换损失最小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就是软件的问题,因为我查了软件的早起版本里有个判断,若温度为负则不加热,后来去掉了,结果生产烧录时 ...

貌似很被动啊。如果可能,远程升级一下软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软件BUG,若检测到零度以下则产品无法启动,我只能让产品的NTC阻值不要达到零度以下的阻值

显示的就是环 ...

把10k电阻改大一点点试试

网友B:
有2个办法
1 赶紧 烧录正确的 再发一次快递
2 对方有技术的话,NTC上并个电阻 参考NTC 阻值表, 人为拉高采样值
当然 这个办法 会影响到正温度的探测,如果对温度要求不高,这个方法可以使用。

网友C:
出口产品,样机必须全面检验,否则损失就大了,目前升级软件和硬件都不可行,只有召回了。
想从传感器上想办法解决问题,几乎不可能,要看看传感器内部电路了,如果是5V电压偏置,电阻和NTC分压的话,可以考虑在NTC上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,当温度低的时候,电阻变大,靠稳压二极管钳位,限制最低温度。
不过这样的话,稳压二极管的漏电对正常温度测量有一点影响,传感器的加工成本也不低。具体是否可行,还得实验决定。

网友C:
计算一下0度时,你的NTC电阻上的电压,把电压钳位在这个电压之内,可以考虑稳压二极管。
如果传感器是没有极性的,则稳压二极管要2个串联,而且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要合适。
难度很大呀。也可以考虑其它电压钳位措施。

网友E:
哈哈 这样的产品也能那出国 ,看来老外还是好忽悠的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产品发到国外了,程序没法改的,我烧录时选错了版本,杯具

最简单的质量控制也不懂吗?这也行?:@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最简单的质量控制也不懂吗?这也行?

貌似你就没出过问题嘛,高手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出口产品,样机必须全面检验,否则损失就大了,目前升级软件和硬件都不可行,只有召回了。
想从传感器上想 ...

老哥说的没错,我们开发阶段也是全面测试过的,只是太忙,一时大意程序用了老的版本,因为生产测试时不会再全面测试,客户也没有测试,所以才出了国,没出国就好办了,换点IC就OK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2个办法
1 赶紧 烧录正确的 再发一次快递
2 对方有技术的话,NTC上并个电阻 参考NTC 阻值表, 人为拉高采 ...

目前我也只只想到这个办法,还好客户勉强能接受,因为产品是用在大棚养殖之类的场所,所以勉强接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貌似很被动啊。如果可能,远程升级一下软件

OTP哎,还升级,想都别想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OIP哎,还升级,想都别想了

大棚养殖的话,一般是不会到零下的,你不用担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2个办法
1 赶紧 烧录正确的 再发一次快递
2 对方有技术的话,NTC上并个电阻 参考NTC 阻值表, 人为拉高采 ...

发NTC线过去了,哎,再忙都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呀,教训是深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棚养殖的话,一般是不会到零下的,你不用担心了

可能还有其他场合,最主要的是老外测到了这个现象,哎,希望尽快过去,事多真是一不小心就中招

网友G:
貌似楼主很为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