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器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10):
LM119手册中提到一个概念 input overdrive 是什么意思。
图中的5mv  2mv  20mv 是什么意思?
输入电压从-100mv翻转到0v,此时LM119的门限电压设置的值 没给出吗?

网友A:
这里的5mV、2mV、20mV,是指输入信号与基准参考电压的电压差,电压差越大,比较器的反应时间越短

网友B:
它的图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个特性:输入电压差越大,翻转越快。

网友C:
听3楼的

网友D:
哦 原来是对应比较器的反应时间啊

网友E:
这个我有关注过,你搜一篇文档,介绍得很详细,叫《探讨电压比较器之作用》

网友F:
在高速应用中,一般关注的是比较器响应速度的快慢,可以用响应时间来表征,也叫做传播延迟tPD,定义为输出对输入端某一预定的电压阶跃响应,完成输出转换50%所需要的时间。图中Input是测量tPD所用的阶跃,虽然输入阶跃幅度一般在100mV的数量级,但是实际选择的输入阶跃幅度要稍微超出,这种额外的电压叫做输入过激励Vod(Input Overdrives),图中显示的是三种典型的过激励值2mV、5mV、20mV。一般来说,tPD会随着Vod的增加而降低。

网友F:
具体含义参考下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