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求高压低频对管,功放用的

楼主(2013-12-10):
要做一个大功率的功放电路,但是负载的电阻很大,大概有150欧姆左右。估算峰值电压要用到正负220V左右。只找到MJL4281A (NPN) MJL4302A (PNP)是350V的,有没有500v耐压以上的大功率对管,求推荐。

网友A:
负载一定需要对地接吗?如果不是一定要,可以用BTL方式的来实现这个电压级别的输出,这样对晶体管的耐压要求也没那么高了,300V就足够。

楼主:
不要求对地接。如果找不到高压的对管,也只能用BTL了。

网友B:
不必强求对管,NPN即可,很常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