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32公头与板子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10):
本人有个疑惑,PCB上TRS232EIN的13脚(RIN)为输入脚(?)可是与232公头的3脚(发送脚)连接,而232芯片的14脚(DOUT)输出脚却与公头2脚相连,这是电路错误还是我理解错误?

网友A:
R 发送
T 接收
一般都是针对自身来讲的。

网友B:
楼上正解。一般单片机上的T、T也是针对自身来说,所以和上位机连接线时交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 发送
T 接收
一般都是针对自身来讲的。

还是不太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正解。一般单片机上的T、T也是针对自身来说,所以和上位机连接线时交叉的 ...

不太明白

网友C(点评):
你这个接法,DB1必须用孔的DB9了。

网友D(点评):
楼下冬瓜的说**确。

网友A:
认定一条
A 设备IC上的Rx 接B 设备IC上的Tx
A 设备IC上的Tx 接B 设备IC上的R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认定一条
A 设备IC上的Rx 接B 设备IC上的Tx
A 设备IC上的Tx 接B 设备IC上的Rx

知道了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认定一条
A 设备IC上的Rx 接B 设备IC上的Tx
A 设备IC上的Tx 接B 设备IC上的Rx

所以说232公头或者母头(此公头或者母头接器件A)上的R或者T影射的是与之(“之”为器件A)通讯的器件B上的R或者T

网友A:
怎么这么拗口呢?
你就不要管公头 母头上的定义了,
直接查芯片上的引脚定义
很多板子上DB9公母头的2 3 是反的,所以市面上能买到的串口线有交叉和直连2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这么拗口呢?
你就不要管公头 母头上的定义了,
直接查芯片上的引脚定义

是有点拗口哈

网友E:
电路问题啊

网友F:
公头的话,是2脚发送,3脚接收。2脚连RIN1,3脚连T1OUT

网友D:
DB9公头的话2脚RX,3脚TX。母头则是2脚TX,3脚RX。公头和公头用交叉线连接,公头和母头用直连线。撸主位的接法是错的,6楼如果是母头正确,公头错误。

现在工程师素质太差,经常弄错,最后不得不用非标的接线,自寻烦恼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DB9公头的话2脚RX,3脚TX。母头则是2脚TX,3脚RX。公头和公头用交叉线连接,公头和母头用直连线。撸主位的 ...

这样啊,我一直以为23交叉5对5就行了,遇到2对23对3的还以为别人错了:(

网友H:
连接的时候只要保证是交叉的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