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怎样在一块板上画4个完全相同的独立的模块

楼主(2013-12-10):
就是将来出板后,要把他们分开,这四块小板是完全一样的,粘贴复制就行吗?

网友A:
只画一个,
然后用板框 做4拼板
记得添加工艺边。如果板子自身可以充当工艺边,那可以不需要。
如果你不会弄呢,源文件发给板厂,告诉他 要做4 拼板,让他把拼好的图再发给你 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画一个,
然后用板框 做4拼板
记得添加工艺边。如果板子自身可以充当工艺边,那可以不需要。

版主,什么是工艺边,怎么添加

网友A:
工艺边,
为了板子能夹在或者搁在导轨上过炉用的 一般留个5m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

这样的板

网友A:
你这个板子2边有个3.5mm 勉强也可以了。
但是这个怎么看都不像产品啊?自己打样 没必要拼板的

网友A:
友情提醒
真要这样做,把走线改到底层
没见过你这种单面板和插件都在同一面的,怎么焊啊

网友A:
3D没啥用的,
提示什么呢?
截图来说

网友B:
我的  见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D没啥用的,
提示什么呢?
截图来说

这是改完的,楼上就是多加了条边界,可以了吗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  见笑了

吸取经验了,是不是最外面那条线就是工艺边了吧???

网友C:
工艺边就是为了生产而额外增加空白的地方。

因为PCB批量生产要在滑轨上运动,如果边上5MM内有元件,那么元件的存在导致运行不平,影响效果,

明白了道理,就知道怎么加了,工艺边的加入实际是浪费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  见笑了

请教下,你这铺铜走线怎么操作的,小弟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