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有两个未知的芯片,求高手帮助鉴定。。。

楼主(2013-12-10):
先上图:

我想问的是图中5脚和3脚的芯片各是什么?
5脚芯片比西面3脚的SOT23-3小了一倍多,貌似是SC70-5,但也不确定。上面的丝印分上下两行,分别是RC1,415;
3脚芯片,起先我觉得是三极管,但经过测量控制端在器件导通的时候电压有4V多而非0.7V,所以我的猜测是场效应管,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的,望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。它上面的丝印是:KU。
具体的应用电路如下:

IC1为无源器件,当输入为4V以上时,输出=输入,悬空脚=2.5V左右;当输入为4V以下时,输出=0,悬空脚=0。(挺像缓冲器的,但是这个器件竟然无源)
当IC1输出4V以上时,IC2导通,灯亮。当IC1输出为0时,IC2截止,灯灭。
因为这个板子是日货,芯片日产的可能性较高。希望有高人能给我两个芯片的型号。

楼主:
有好心人么。。。

网友A:
楼主是 无源的器件么? 可否发个资料给我。

网友B:
IC2可能是三极管,是带基极电阻的三极管,象MMNN223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 无源的器件么? 可否发个资料给我。

有资料我就不问这个问题了。。。我就是想知道这是什么器件呢。我测出来就是电路没有给芯片供电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C2可能是三极管,是带基极电阻的三极管,象MMNN2233

多谢,我来找找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C2可能是三极管,是带基极电阻的三极管,象MMNN2233

额  你这个型号 我找不到一丝丝的线索啊 请问能否发个资料给我?

楼主:
现在已经查到了三脚的IC2位东芝的SSM3K02F

网友B:
不好意思,说错了,是MMUN223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,说错了,是MMUN2233

多谢了,我已经知道器件了。罗姆半导体的电源检测芯片BD5342。还是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