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FIR 滤波器不同时钟下工作结果怎么不一样

楼主(2013-12-10):
是关于查表法的一个FIR滤波器,使用50Mhz时候可以正常出结果,可是用PLL产生100Mhz的时钟时候结果就不对了,使用的是cyclone系列的EP3C55F484I7,看数据手册按理说速度应该能达到100M的,求高手解答

网友A:
你得看实际的timing report才能知道到底能跑多少兆。

网友B:
你应该没有进行时序约束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得看实际的timing report才能知道到底能跑多少兆。

time report 中是不是主要看Fmax   就是系统最大的频率,应该可以满足的140M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得看实际的timing report才能知道到底能跑多少兆。

而且编译也通过了程序

网友:
滤波器系
数不做更改的话,两个频率输出的结果肯定不一样呀

网友C:
fs不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s不同了

是数据采样后处理的频率  数据采完储存完全后才开始处理的 和采样频率无关的吧

网友D:
不懂通信和数字信号处理的话,别人说了你也不懂。重新设计下吧

网友E:
你时序约束怎么做的

网友F:
楼主能把你的FPGA做的FIR工程给我发一份吗?469642875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