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MDK 4.60和5.0编译时,编译器停止工作的办法

楼主(2013-12-10):
以前一直用MDK4.23,最近想升级成4.60和5.0,结果以前好好的程序,现在编译时都出现了“The Arm C/C++ Compiler 已停止工作”的提示。

解决办法:
Windows系统用户名使用英文用户名,并使用英文路径。

发现问题的过程和思路
一开始以为是和谐不彻底,绕了很大的弯路。后来发现,不是所有的C文件都不能编译,有部分是可以编译的。联想起在MDK 4.23中,删除中文字符只需要按一次删除键,而在MDK 4.60中,需要删除两次,即MDK 4.60无法识别中文。于是新建了一个英文用户,再试,果然就可以编译通过了。这是个小问题,不过前前后后也折腾了两三个星期。MDK 4.23就已经很好地支持中文了,后来怎么可以放弃中文呢?!

(发现还有人在关注这个问题。请遇到问题的朋友移步到9楼,看最简解决办法)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,改成英文用户名,好了,多谢!!!

网友B:
用管理员权限就可以了

网友C(2014-03-09):
谢谢!原来如此!KEIL对多字节支持一向不好,原以为只是编辑器的问题,之前编译使用Visual Studio 编辑 Unicode 代码没问题,一直以为编译器没问题。

网友D(2014-05-12):
:'(我改了用户名还是出现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改了用户名还是出现这个问题

你重建一个英文名的新用户试试。
如果只是改用户名,原用户名绑定的中文路径是不会改变的,可能这也会造成错误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重建一个英文名的新用户试试。
如果只是改用户名,原用户名绑定的中文路径是不会改变的,可能这也会造成 ...

解决了,我新建了一个用户,然后在那个用户下吧原来的用户下USER的愿用户名也改了,还有注册表也改了,然后重新安装Keil就没问题了

楼主(2014-06-20):
今天安装MDK 4.73,又出这个问题了。在英文账户和常用的中文账户中来回切换着实不方便。在amoBBS里发现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法,就是修改环境变量的Tmp值,指向一个用户级可写的英文文件夹即可。在Win7下,系统盘下的目录很多是用户级不可写的,简单起见,可以用非系统盘的英文目录,如D:\Temp。
具体修改方法:首先建立文件夹"D:\Temp",然后右击我的电脑-->属性-->高级系统设置-->环境变量,将用户变量中的Tmp改成"D:\Temp"。
经编译测试没问题。

亲测有效,特来感谢大神

网友E(2015-07-21):
引用 楼主:
今天安装MDK 4.73,又出这个问题了。在英文账户和常用的中文账户中来回切换着实不方便。在amoBBS里发现一个 ...

好,终极解决方案啊

网友F(2016-01-12):
引用 楼主:
今天安装MDK 4.73,又出这个问题了。在英文账户和常用的中文账户中来回切换着实不方便。在amoBBS里发现一个 ...

大神!这个问题让我搞了两三天,郁闷死了!终极方案,太感谢啦!!!

网友G(2016-06-29):
win10下安装的keil4 4.14,打开时提示 KEIL4 已停止工作,用管理员权限和xp或win7兼容模式打开,问题一样
有遇到过吗
keil4也重装了,还是没用

网友H:
我的编译有错LU6002也解决了,谢谢

网友I(2016-10-11):
热特瑞特热他如果

网友J(2017-01-11):
引用 楼主:
今天安装MDK 4.73,又出这个问题了。在英文账户和常用的中文账户中来回切换着实不方便。在amoBBS里发现一个 ...

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改了后还是有问题呢,但是显示的问题没有之前多

网友K(2017-03-05):
9楼强 万分感谢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今天安装MDK 4.73,又出这个问题了。在英文账户和常用的中文账户中来回切换着实不方便。在amoBBS里发现一个 ...

太感谢了,方法很好用

网友(2017-07-20):
很有用!非常感谢!

网友M(2018-03-16):
我也是困扰了好长时间 真的是抓耳挠腮,什么方法都尝试了。最后按照楼主说的那样做了,然后自己又重新卸载一边mdk(我用的mdk版本是v4.72)再安装了一次,结果成功了!谢楼主了!

网友N:
什么年代了还在玩4.几版本,我都5.24版本了

网友O(2018-05-26):
引用 楼主:
今天安装MDK 4.73,又出这个问题了。在英文账户和常用的中文账户中来回切换着实不方便。在amoBBS里发现一个 ...

可以了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