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 OK6410裸机编程

楼主(2013-12-10):
使用AXD仿真调试,J-Link V8 为什么程序仿真到图中位置就会报错??真的很不解,还有,AVDS你能再难用一点吗!!

网友A:
AVDS其实还是挺好用的,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JLINK驱动的原因,我曾遇到使用的某些版本的JlINK驱动可能存在BUG,有时在单步调试的时候会出错。你可以换一个版本的驱动试试。

个人推荐:使用OK6410的板子自学嵌入式开发时,最好在LINUX环境下使用VIM编辑,GCC编译器编译裸机程序,这样对你更深入的了解ARM会很有帮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VDS其实还是挺好用的,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JLINK驱动的原因,我曾遇到使用的某些版本的JlINK驱动可能存 ...

gcc的话,那编译的裸机程序怎么在开发板上跑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。不知道

依然感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cc的话,那编译的裸机程序怎么在开发板上跑呢

需要使用交叉工具arm-linux-gcc进行编译,前提是先将飞凌移植的uboot烧写到开发板,然后通过tftp将自己写的裸机程序download到开发板指定内存里运行。这种方法网上资料一大堆,自己查查,先将linux开发环境搭建好吧。

网友C:
lz,我现在也在学这个,我一般都是linux下用vim,或者是rvds,感觉都挺好用的,在win7下用rvds要修改一些属性才好用的,至于说烧写到开发板上运行,可以先烧写mmc到sd卡,然后模仿烧写uboot一样烧写裸机程序再到nandflash启动就可以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