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充电器 图纸 不会看

楼主(2013-12-10):
图4中tp是什么?连接到哪? 图6中power这个接在哪? vo-simple这个接哪?

网友A:
TP 是测试点

网友A:
图6中power这个接在哪? vo-simple这个接哪?
只能说你的图不完整

网友B:
也有可能这个原理图画的有问题。楼主不用太较真。
也可以找**的作者问问

网友C:
数码管还是动态扫描的吗,真友爱

网友D:
主芯片是单片机吧?
单片机要写软件才能用的,楼主看来玩不转了.

网友E(2015-03-01):
图纸不详细

网友F:
电路不全,这个缺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