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项目外包]
硬件外包:wifi+ehternet网卡

楼主(2013-12-10):
价格:500 元
需要做一个网卡,wifi+ethernet,用Hub芯片把一路USB扩展出2路,然后分别连接wifi和ehternet。
Hub使用GL850G,wifi使用rtl8188,ehternet用rd9700。
马上需要外包,联系:QQ 4720020。
开发方报价。

网友A:
:L 上次你外包给那个工厂,没弄成?

楼主:
上次外包了软件,没外包硬件
现在软件驱动差不多了,准备做硬件了

网友B:
还可以这样外包啊,硬件没有怎么弄的软件啊?

楼主:
硬件taobao上到处都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可以抄下原理图,我来Layout  很快出图,比较方便快捷 qq  1105881202

你们wifi这么做的?呵呵
这个已经外包了

网友D(2014-01-19):
呵呵,看来硬件越来越不吃香了

网友E:
楼主怎么没有硬件,直接外包软件。你能确定软件可以正常运行吗,在你的硬件上。

网友F:
一般是先有硬件,再编软件,在调试过程中同时调整硬件和软件。   楼主这招太有创意了,,,,,,,,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硬件taobao上到处都是

牛B,这能行的话省了不少时间啊,可靠性还高。有用到内置WIFI天线的话可以找我们啊,多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