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路24V电源切换

楼主(2013-12-10):
我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出24V,还有一组蓄电池输出24V,当开关电源工作时,负载电源由开关电源提供,且不对蓄电池充电。当开关电源不工作时,负载由蓄电池供电。请教各位除了用继电器(切换时间会影响负载工作),还可以用那些方式实现。

网友A:
在蓄电池+24V输出端接一个二极管,开关电源的+24v端接在二极管的输出端,蓄电池和开关电源的负接在一起。负载接在开关电源输出端。

网友B:
楼上说的详细 很好

网友C:
3楼的是个好方法,估计不是楼主希望的

网友D:
1、负载功率,电流多大需要了解?
2、有外电,电池不供电。
3、有外电,电池欠电时能自动充电。
4、外电失电,电池无缝衔接自动对外供电。
5、电池到达欠电保护点时,停止对外供电以保护电池,并避免打嗝输出。
是这些要求吗?

网友E(2014-07-03):
用CMOS管,如图!

网友F:
咋没继续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1、负载功率,电流多大需要了解?
2、有外电,电池不供电。
3、有外电,电池欠电时能自动充电。

大神,如果2A或者1A的电流要求,其他的就跟你说的一样,应该怎么搞这个方案呢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用CMOS管,如图!

大神,这是成熟电路?验证过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大神,这是成熟电路?验证过?

这个我们产品正在用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大神,这是成熟电路?验证过?

我们用的是5V,不过24V原理一样,只是用的管子不一样而已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我们用的是5V,不过24V原理一样,只是用的管子不一样而已!

好的,谢谢

网友G:
其实,更简单的切换电路如下:

就是7楼的电路去掉Q1。

这个MOS管的开启电压最大-20,24V电压经过寄生二极管也有23v多,对MOS管没影响么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其实,更简单的切换电路如下:

就是7楼的电路去掉Q1。

外部跟电池电源共同供电不知考虑这些吧,还要考虑电池充电问题:比如,过充保护,低压保护等、、、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外部跟电池电源共同供电不知考虑这些吧,还要考虑电池充电问题:比如,过充保护,低压保护等、、、 ...

是的,还有其它也需要考虑。这里的电路只是切换部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是的,还有其它也需要考虑。这里的电路只是切换部分。

其他方面的应该怎么考虑,是不是都是只通过一个芯片控制?新手,求大神指导,如果都是只通过一个芯片控制,求推荐性能比较好的芯片型号(5V和24V),谢谢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好的,谢谢

大神,是不是还要考虑电池充电问题;如,过充保护,低压保护等,这个应该怎么考虑?求大神指导!谢谢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其他方面的应该怎么考虑,是不是都是只通过一个芯片控制?新手,求大神指导,如果都是只通过一个芯片控制 ...

两路切换只是用,另外还有电池充电和电池保护。
充电的话一般都是恒流限压,恒流多大根据电瓶的大小等决定,限压大小根据是循环使用还是备份使用而定(铅酸电池时)。
保护的话,主要是过放/欠压保护,过流、短路保护,还有高温保护。
经验不多的话自己做的确麻烦,不如参考现成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两路切换只是用,另外还有电池充电和电池保护。
充电的话一般都是恒流限压,恒流多大根据电瓶的大小等决 ...

大神果然厉害!大神能不能给分享点比较的现成资料啊,锂电池的,5V就行,谢谢啦!!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大神果然厉害!大神能不能给分享点比较的现成资料啊,锂电池的,5V就行,谢谢啦!!! ...

找个现成的充电宝电路,就是5V输出的,里面比较全,包括充电、升压、放电、保护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找个现成的充电宝电路,就是5V输出的,里面比较全,包括充电、升压、放电、保护。 ...

好的,谢谢大神指明方向

网友H:
吵了半天!…不就是在线式逆变器么?…EPS!…

网友I(2020-05-16):
电流不大的话,2只二极管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