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9000CEP 25M晶振不起振

楼主(2013-12-10):
如图 网络芯片DM9000AE现改为DM9000CEP电路中通电后25M晶振有电但不起振,匹配电容25PF 20PF 22PF 都试过且都不起振,之后听一位师傅说把两个电容不接地的一端接了个2M的电阻,还是没反应,而且输出电压只有1.0几伏,正常电压在1.8V左右,导致网线插到网口上灯不亮没反应;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,谢谢!

网友A:
首先 先去查下买的哪家的晶振,查规格书,匹配的是多少电容

网友A:
2 板子焊接是否有问题
3 晶振并10M 电阻
3 X2串1M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 先去查下买的哪家的晶振,查规格书,匹配的是多少电容

我看开发板上匹配的是15PF的电容

网友A:
还有你查下 买的莫非是有源晶振?

网友B:
晶振没问题吧?是不是买到山寨货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晶振没问题吧?是不是买到山寨货了?

都把开发板上的晶振下过来试过来,一样不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你查下 买的莫非是有源晶振?

怎样辨别是有源还是无源啊?请问

网友A:
自己查型号
有源:
1 nc
2 gnd
3 输出
4 vc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查型号
有源:
1 nc

嗯嗯,谢谢

网友C(2014-01-15):
朋友,你好,回答你几个问题:

网友C:
1.DM9000A或者C,都不需要用有源晶振,你用有源晶振,成本要贵2-3元
2.根据你反应的情况看,PIN2,9输出1.0V是正常现象。DM9000CEP没有成功初始化,就是1.0V的输出。
3.DM9000A换DM9000CEP,需要修改驱动。电路可以不用改。

网友C:
建议用25M的无源晶振,匹配电容为22PF

网友D(2014-12-04):
晶振两只脚接一个1M电阻,在晶振铁壳上面跨接一个1206的0欧电阻试试看

网友E:
晶振 遇到震动有可能震坏的,以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F:
不起振?…换晶振!再二三、换芯片!…
电容是旁路…大小并不影响振荡!…

网友G:
AEP和CEP好像有个别引脚不兼容的,注意检查

网友H:
先确定连接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