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f8563

楼主(2013-12-10):
新装的四位数码管电子钟89c52 74138 pcf8563在单片机上一切正常 , 自己搭建的有问题就是8563一块 ,小时显示每当秒钟走到40秒时小时十位加40,0 秒钟走0小时十位显示正常

网友A:
仔细看手册,
可能是数据格式不对吧
记得应该是BCD格式的

网友B:
有点不知所云~~哦,自己搭建的和那个好的是完全一样吗?如果是那就看硬件电路吧

楼主:
线路图完全一样89c52在实验板上正常,就是8563一块显示不准, 线路图完全相同,已经做了(8563)三块都是相同问题

网友C:
是不是自己搭的电路有问题?或者接触不好?

网友D(2015-06-18):
引用 楼主:
线路图完全一样89c52在实验板上正常,就是8563一块显示不准, 线路图完全相同,已经做了(8563)三块都是相 ...

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,我是读取直插是正常,贴片就出现你这样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