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鼠标为什么拿起来就没法用了?

楼主(2013-12-10):
既然光电鼠标是靠成像进行定位的,那放在空中也应该能继续成像,然后定位呀

网友A:
如果你被吊起来,你能走路吗

NB

网友B:
楼上神回复啊。。。

网友C:
腾空了,前后图象一样了就无法对比计算位置.放在玻璃上同样不能工作.

网友D:
非常干净的白纸也会不正常,何况它还有个光学聚焦距离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被吊起来,你能走路吗

;P:lol;P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腾空了,前后图象一样了就无法对比计算位置.放在玻璃上同样不能工作.

腾空了,只要在移动,前后图像也不一样啊,为什么就不能比对计算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腾空了,前后图象一样了就无法对比计算位置.放在玻璃上同样不能工作.

那是不是只要调整透镜的焦距就行了呢?

网友F:
鼠标需要收到反射回来自己发出的光才能工作,放在空中无法收到反射回来自己发出的光所以就无法工作了。

网友G(2014-01-13):
光学鼠标有一个可以清晰反射光的地方才可以定位。

网友H:
检测距离有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