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量贴片加工

楼主(2013-12-10):
小量贴片加工

网友A:
没必要,投入太大
自己开张钢网 买个刮刀 一罐锡膏 一把热风枪 一把镊子搞定了
过程我就不介绍了,这5样东西 自己看着就明白了

不错

网友B:
刮好锡膏后,用镊子手工贴上去,然后用热风枪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刮好锡膏后,用镊子手工贴上去,然后用热风枪吹

热风枪的温度能达到要求么

况且温度是可以调节的
没用热风枪焊过IC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没必要,投入太大
自己开张钢网 买个刮刀 一罐锡膏 一把热风枪 一把镊子搞定了
过程我就不介绍了,这5样东 ...

好像有一种非流水线的回流焊炉,不会太贵..

网友E:
要是肯花钢网银子,2L的办法投入较少,不然就手工焊,最省银子.买贴片机不妥

网友A:
后续产品稳定,一直要做的话 搞台这个设备,

开钢网后,用这个才是真理。否则100块板子,楼主要用热风枪吹到何年何月啊~

网友F:
量太小的话找人工焊吧,平均3分一个脚。量小的东西利润不会低吧,不要太在乎焊接成本。

楼主:
热风枪也可以啊,这到没想到,多谢

网友A:
风力调小点,350度 均匀受热 很方便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热风枪也可以啊,这到没想到,多谢

热风枪前提是元件先得用锡膏粘在PCB板上,而这锡膏需要用钢网来印到PCB板上,而这个印其实是用刮刀把钢网上小孔以外多余锡膏刮掉,小孔下面即为PCB上的焊点.所以2L的设备缺一不可.哈哈,高兴早了一点. 直接风枪一吹,贴片会飞掉的.用锡膏粘住后,风量还得调小点才行.
    有时用热风枪拆cpu,一不留神,就把边上的复位电阻电容吹没了,哈哈

就是 我就担心飞掉了

网友G:
其实最麻烦的放零件,非常花时间.焊接可以用热风枪,速度很快,一分钟就好了.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后续产品稳定,一直要做的话 搞台这个设备,

这个效果如何?
手工焊后洗板不容易洗干净,这个出来的板需要洗吗?

网友I:
手工搞,要多练习

网友J:
贴是一回事。焊是一回事。
贴才费事,也很难有好的方法替代,焊虽费事,但是焊机不算贵,小心点操作用热风枪也行,这是技术活了。
可以买一台那样的焊机,类似个高温恒温箱。能帮你焊大面积芯片BGA,热风枪就不是谁都能焊得上的了

网友K:
贴片机不好用啊

网友L:
热风枪效率低且受热不均匀,最好是买一台小型的红外回流焊机,一般1~2千就有了。

效率高,焊接效果好。

网友M:
对二楼的方法做个改进
“没必要,投入太大
自己开张钢网 买个刮刀 一罐锡膏 一把热风枪 一把镊子搞定了
过程我就不介绍了,这5样东西 自己看着就明白了”

不要热风枪了,换成电烤箱(普通的电烤箱,100多块钱),再来个真空吸笔(镊子也可以)贴元件用,烤箱温度升高到200度左右,板子放进去一分钟,就可以了,省的一个一个焊了,焊出来的还好看整齐,模拟回流焊

网友N:
上次问一下 叫别人 帮我加工  35*50 这么在三个板 上面就10多元件 要收我30RMB一个板

网友N:
引用 网友M:
对二楼的方法做个改进
“没必要,投入太大
自己开张钢网 买个刮刀 一罐锡膏 一把热风枪 一把镊子搞定了

烤肉的那个?电烤箱

网友M:
引用 网友N:
烤肉的那个?电烤箱

对啊

网友O:
这个问题提的很好,平常经常遇到焊接虚焊问题。
如果能够快速、焊接又牢固,主要是成本能省下来就完美了。
各位继续提意见哈。
我现在都是手工焊接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效果如何?
手工焊后洗板不容易洗干净,这个出来的板需要洗吗?

不需要洗的,
非常干净
和机器贴的没分别
当然要看你手艺如何啦

网友P:
用个0.8山厚的透明胶片,贴着空板定好位置,在贴片的焊盘处用1.5mm的钻头打穿胶片一个小孔,这个胶片就是等于钢网,这样就可以刷焊膏了,用镊子手工贴上元件,热风筒吹下板子就完成了,或者有条件将贴好的板子拿到附近的小厂过下焗炉

网友P:
用个0.8mm厚的透明胶片,贴着空板定好位置,在贴片的焊盘处用1.5mm的钻头打穿胶片一个小孔,这个胶片就是等于钢网,这样就可以刷焊膏了,用镊子手工贴上元件,热风筒吹下板子就完成了,或者有条件将贴好的板子拿到附近的小厂过下焗炉

网友Q:
进来赞一下

网友R:
18L的方法最好,自己开钢网刷锡膏外加小型的烤箱。效率高经济实用!!!

网友S:
烤肉箱好主意,不过温度不好调节,需要战战兢兢盯着看,这样一来效率也太低了一些。要是你能一次放很多块板就好办了,但是这种红外的,应该不能叠两层吧。

网友T:
不错,做个记号

网友:
元件少,可以自己手焊,元件多几十片还是找加工厂保险

网友U:
用烤箱焊接,双面板可以吗?

担心下面的元件会掉下去。

网友V:
还没搞过贴片的。

网友W:
自己搞,量小,没必要投入太大

楼主:
在大家的智慧下,贴片的问题不是问题了。 又想到一个问题,锡膏的保存。锡膏要保存在0-10度的条件下,这咋弄呢?还得买个小冰箱?

网友X:
按二楼的应该没问题!!

网友Y:
找个贴片厂就可以了!打样贵一点而已

网友Z:
又学习了。。原来还有这样的方法。。。

网友AA:
贴片厂没有用完的锡膏都放冰箱里的,不过开封了,即使放冰箱里,也有一定的保存期限的。
至于双面贴片,也是没有问题的,不过设计时要考虑好,尽量一面小器件,一面大器件,小器件先贴片焊接,然后才是大器件面。有些贴片器件,太重,第二次贴片如果朝下,容易掉下来。

网友AB:
引用 网友AA:
贴片厂没有用完的锡膏都放冰箱里的,不过开封了,即使放冰箱里,也有一定的保存期限的。
至于双面贴片,也 ...

很好!!!

网友AC:
用电烤箱改装一下,加个温控及均热风扇,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。。。

300块左右就能搞定。。。

网友AA:
淘宝上看了手工SMT焊接套装,从1500到5000的都有。
包含真空笔、丝印台、钢网、锡膏、回流焊台等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C:
用电烤箱改装一下,加个温控及均热风扇,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。。。

300块左右就能搞定。。。 ...

什么风扇能耐热的?200度还不把风扇烤熔了啊?

网友AC:
220V的风扇,基本上都是铁壳铁风叶的。

网友AC:
220V级的风扇,价格比一般低压(12-24V)的贵一些,功率体积都大一些,约几十块钱一个。

里面是一个单相电容启动小电机,纯线圈的电机,不怕200度高温。

网友AD:
LZ高富帅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