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定时器的计数

楼主(2013-12-10):
定时器的计数问题:TIM2的CNTR计数是标志 比如TIM2_SR1 &=~ (0x01) 清零之后就开始的还是退出了溢出中断开始的?

还有如果进入了其他的中断,计数器的计数会停止吗?还是照常计数。

网友A:
清零之后就重新开始了,进入其它中断,定时器不会停止。如果是STM8,做EEPROM的时候不行,因为写eeprom单片机会死掉几个ms。仔细阅读手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清零之后就重新开始了,进入其它中断,定时器不会停止。如果是STM8,做EEPROM的时候不行,因为写eeprom单片 ...

果然。3q

网友B:
2楼说的很精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楼说的很精确

同意LS的

网友C(2016-03-30):
引用 网友A:
清零之后就重新开始了,进入其它中断,定时器不会停止。如果是STM8,做EEPROM的时候不行,因为写eeprom单片 ...

好像清零之前也在计数啊,难道中断标志置位会冻结计数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