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PC] LPC4300的SPIFI接口的应用问题?

楼主(2013-12-10):
SPIFI是LPC4300的高速串行接口。可以直接运行程序代码,这几天在调试这方面的代码。网络这方面的代码很少,有些疑问来请教下。
1:SPIFI的接口支持BOOT的启动,也支持API库的应用,在看到V1.6 V.17版本的用户手册时,对于API支持的器件型号部分删掉了,取而代之的是寄存器的说明。请问,是否有针对寄存器的应用例子?
2:在用户手册的历史修改记录中(V1.6版,3页),提示已经移除了N25Q256的器件,但是在BOOT启动部分(V1.6版 5.3.5.4.1节),对支持启动的器件中还是含有N25Q256的器件的。这部分是否有错误?另外,按照以前的手册,支持启动的器件是很多的,现在只有十几个了。现在就支持这些器件的启动吗?如果是BOOT的版本演化造成了,是否有各个版本号对应的支持器件说明,和相应的生产批次呢?
3:关于SPIFI接口的FLASH映射,可以直接通过(0X28000000,0X14000000)开始地址来读取全部FLASH空间吗?是否需要考虑跨页的问题。我在使用S25F032的器件时,使用SPIFI的库进行初始化,在仿真的情况下只能看到FLASH的第一页的数据(4096)。这样属于正常吗?如果要读取整个FLASH空间,拷贝到SDRAM中,应该怎么做?

以上,多谢!
我的应用主要是用SPIFI接口来驱动FLASH,组合成一个文件系统。

网友A(2014-02-15):
用SPIFI做文件系统本身是一种浪费或者不是很合理 SPIFI的应用在LPCWARE上有现成的库子程序 只需要在初始化部分简单调用即可象内部FLASH类似的存取, 不过其特性还需要考虑清楚 跑代码的速度不可能太高, 东西本身就那样的特性 如何用好就各有千秋了

网友A:
我估算在SPIFI里面跑的代码大约在16M左右 不过在有操作系统和内部FLASH运行分配合理的情况下 这个速度能得到有效发挥 将事务处理的实时性分级 SPIFI内运行的代码只处理实时性几乎可以忽略的任务 中断响应和紧急任务很多的处理也正好给SPIFI调入代码提供了时间窗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