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画板打孔大小确定

楼主(2013-12-10):
各位大侠,
   画四层板。其中OP的电源输入从电源层打孔输入。准备打12MIL内径的孔,限于空间限制想打孔数量尽量少,不知道几个合适,一个行不?其中每个OP电源输出端连接一个100NF的电容,接地也是打孔到地层。
  按照2πR的公式计算,12MIL的半径孔相当于70MIL的线宽了,应该一个就差不多而了。。。。。
  十分感谢!

网友A:
看电流大小啦
12mil 0.3的孔

网友A:
对于信号过孔:承载电流能力的瓶颈不在过孔上面,而在传输线上面。
对于电源过孔:一般的经验是1A对应一个过孔(via10、via12),电源过孔原则上推荐使用大过孔,如via24。或者多打几个.

楼主(点评):
VIA10---指10mil过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信号过孔:承载电流能力的瓶颈不在过孔上面,而在传输线上面。
对于电源过孔:一般的经验是1A对应一个 ...

多谢大侠,
  电流很小,OP仅仅用于模拟信号处理,反馈建立,不需要进行功率输出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信号过孔:承载电流能力的瓶颈不在过孔上面,而在传输线上面。
对于电源过孔:一般的经验是1A对应一个 ...

yes
英制 mil

楼主(点评):
十分感谢! 12MIL过孔这么牛,有点超出我的想象。。。呵呵

网友B:
运放的电源一个孔够了。。。

网友C:
理想情况下,一个过孔是够了,哪怕是用在电源上。
但是,有的时候会过孔不通,或者似通非通,或者一开始通的,过段时间不通了。
所以,空间足够的话,多打几个,提高保险系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理想情况下,一个过孔是够了,哪怕是用在电源上。
但是,有的时候会过孔不通,或者似通非通,或者一开始通 ...

多谢大侠,
  PCB生产有这种情况。。。。比较坑爹。。。。应该不常见吧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大侠,
  PCB生产有这种情况。。。。比较坑爹。。。。应该不常见吧。。。。 ...

在PCB上,过孔始终是个薄弱环节,无论是从电性能上,还是机械性能上,它就是个瓶颈。我见过在野外用了七八年的设备,出问题了,过孔不通的情况很常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PCB上,过孔始终是个薄弱环节,无论是从电性能上,还是机械性能上,它就是个瓶颈。我见过在野外用了七 ...

多谢大侠,
  我这个板子布局比较密集,打双过孔都好像觉得有点占空间。预计目前设计的产品使用寿命希望是10年左右,当然应用环境比较好,在恒温的空调房里。
  如果真是过孔出了问题,那几乎是无法修理了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