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语言]
Keil4编译程序时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10):
请问各位,我在用Keil4编译C8051f340单片机的程序时,总是出现
*** 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   SEGMENT: ?PR?KEY_SET_TIME?MIAO

这种警告,void KEY_SET_Time(void)这个函数我已经进行函数声明了,况且这个子函数在主程序之前写的也不用声明啊,且编译程序完成后
while(1); {
  KEY_SET_Time();
}

根本不能运行到while(1)语句中的KEY_SET_Time();子程序中
新手,求各位专家指导,谢谢!

网友A:
⊙﹏⊙b,while(1)后边多了一个分号

网友B:
这个警告是告诉你你定义了这个函数,但是没有调用

你把这个函数直接注释掉应该就没有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⊙﹏⊙b,while(1)后边多了一个分号

就是这个问题,很感谢,刚真正的进入编程序阶段没几天,总是出各种错误,很是受打击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警告是告诉你你定义了这个函数,但是没有调用

你把这个函数直接注释掉应该就没有了。。 ...

很感谢,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,谢谢指导,这个论坛真的挺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