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选型一个8位单片机

楼主(2013-12-10):
    最近用了一个台湾的8位机,开发和批量烧录时都出现些问题,现想换个IC,麻烦坛友帮忙推荐。
    因为该IC要用在蓝牙音频上做辅助控制,要求复位或掉电时I/O口状态要可控。现在的IC就是复位这段时间为高,不可控,容易将蓝牙状态误操作,在给MCU掉电时容易出现I/O口一只为低电平,突然复位了拉高了下,再掉下去,无法控制。

要求:8K flash    4路以上ADC   16bit Timer   2路左右PWM   工作电压要求不高3V  I/O口数量在12个和20个左右

我自己选了几个:AVR的  ATtiny84     ATtiny8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的 STM8S103F3    STM8S103K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XP的 P89LPC925
帮忙推荐个,谢谢了。各个的大致价位和性价比如何

网友A:
你选这些都不一定解决你的问题

楼主:
请教下,有没有办法避免一个MCU掉电另一个MCU读这个MCU状态时出现的不可控现象。
MCU复位到执行main函数这段时间能否将I/O设成开漏或其他状态。

网友B:
你好,是不是在复位时是低电平就可以了?

楼主:
我想要的是复位时不要输出高或低,最好是高阻状态,由外部电路来控制
看资料好像AVR能符合条件,用过的麻烦说下谢谢

网友C:
想要复位或掉电时要可控,要在外围电路上下功夫,与单片机关系不大

网友D:
ST的 STM8S103F3  这么高的性价比,还有什么好选择的,状态可控,要求外围的有下拉或者上啦电阻。肯定能解决

网友E:
同意楼上,ST系列都不错的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ST的 STM8S103F3  这么高的性价比,还有什么好选择的,状态可控,要求外围的有下拉或者上啦电阻。肯定能解 ...

工作电压要求不高3V,:P

网友G:
AVR在端口未配置是都是高阻态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,查询了下AVR ST PIC都是未配置为高阻态。
价位呢是不是PIC > AVR > ST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,查询了下AVR ST PIC都是未配置为高阻态。
价位呢是不是PIC > AVR > ST? ...

看了你的需求,我们开发的MCU是可以满足,, 在复位状态,I/O为高阻态

网友I:
看一下这一颗,应该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,之前有做蓝牙音响的客户用过,也是用在的辅助控制,已经量产了,反映很好

网友J:
几乎所有的MCU在复位器件都是高阻输入态的,去国产单片机板块看下,太多家能做到了,台湾和大陆的
估计,你用的MCU在复位器件输出高,很可能是8051的,如果他是准双向口,高阻输入弱上拉,这是为了符合工业标准的8051

网友K:
楼主请联系我哦,18762608157,小杨

网友L:
中颖的79f083a

网友M:
MC97F1204 8sop 可以加我QQ详聊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几乎所有的MCU在复位器件都是高阻输入态的,去国产单片机板块看下,太多家能做到了,台湾和大陆的
估计,你 ...

是的,现在用的MCU除了几颗台湾的都是用8051内核的,谢谢解答。
这样子可选择的又多了。

网友N(2014-04-18):
松翰的2711

网友O(2014-05-23):
可以试试我们上海芯旺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