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全彩LED屏的控制原理,比如8 * 8点阵的全彩LED,

楼主(2013-12-10):
如何做到每点的颜色不一样的,谢谢!
附上一份图纸,网上下的,但是不明白扫描的时候怎么做到每点颜色不同,仅仅能理解为每行的样色不同。

网友A:
行列选通,点亮LED啊,
每一个点包含3个颜色 RGB 三个led

网友B:
用同一个点的RGB不同亮度来控制颜色,不是非亮即灭。

网友C:
楼上说的是,同一个点,三个不同颜色的LED能配合出很多种颜色。每个LED可以用PWM控制亮度。

网友D:
lz想做控制器的话难度很大,不如买现成的

网友E:
COL用3X8路PWM.用单片机+驱动芯片,CPLD,专用LED RGB驱动芯片都可以.

楼主:
谢谢各位!弄明白了,我是试图使用单片机做16 * 16的全彩,需要一些什么经典的外围驱动芯片? 搜索了一下,好像DM413的,请给点意见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COL用3X8路PWM.用单片机+驱动芯片,CPLD,专用LED RGB驱动芯片都可以.

谢谢,可以稍微详细一点吗?

网友F:
每个点都是RGB三原色LED,通过控制不同的亮度混色成彩色,控制每个点的颜色不一样,就需要逐行逐列扫描点亮

网友G(2017-05-26):
楼主做出来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