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什么是主模式?什么是从模式?

楼主(2013-12-10):
SPI中什么是主模式?是不是主模式是对主机的设置?
什么是从模式?而从模式是对从机的设置?

网友A:
能先好好看看spi协议么,数据手册里面都有,这都弄不懂,你怎么搞spi

网友B:
看SCK由谁提供,谁就是主~

网友C:
2楼正解,这两种模式的最大区别就是SCK,主模式下SCK由通信主机产生,从模式下,由外来的SCK信号提供。

网友D:
谁主动发起,谁就是主。

楼主:
先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,让大家见笑了。
是不是可以通过设置主/从模式来控制它为主机或者从机?要不然为什么对一个SPI有主/从模式的设置。

网友D:
MCU的SPI,大部分情况下,是当主设备用的,外围其它设备就是从设备了,比如:SPI接口的FLASH。
但是,MCU的SPI,有时也可以当从设备用,比如:MCU与MCU之间,通过SPI通信,总得有个设备是从设备吧,要不然,就乱套了。
如果每个MCU都想当主设备,哪怎么办?
所以呢,ST的STM32就设计了一种方式,让被动MCU的SPI,可以由主设备转化为从设备,那就是通过SPI的NSS引脚。当SPI的NSS引脚由硬件控制时,一旦NSS引脚拉低,其SPI模式就由主模式转化为从模式(当然,CR2中SSOE要设置成0才行,如果设置成1,就不会放弃SPI的主设备模式)。

希望你去顶顶我的帖子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51732-1-2.html

网友E:
这个还是很简单的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主模式就是SPI主机,简单说就是提供SCK的那方.
而从模式,就是被动接受SCK的那方.

网友G:
主要还是取决于对于你的优先级吧  楼主

网友H:
谁主就是谁说了算,谁的SCK提供给谁:lol

楼主:
如果SPI之间通信,从机要主动发数据给主机的话,是不是主机要不停的给从机发送无用数据给从机,给从机提供SCK信号?

网友I:
8楼正解

网友J:
谁有钱谁就是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