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需使用减速器的情形

楼主(2013-12-10):
步进电机在以下情况下使用减速器:
  (1)步进电机切换定子相电流的频率,如改变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输入脉冲,使其变成低速运动。低速步进电机在等待步进指令时,转子处于停止状态,在低速步进时,速度波动会很大,此时如改为高速运行,就能解决速度波动问题,但转矩又会不足。即低速会转矩波动,而高速又会转矩不足。
  (2)小型(50mm以下)PM型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7.50,此种电机会出现位置控制精度变化的问题。
  (3)步进电机的输出轴采用直驱负载的方式,当负载惯量大时,会出现加速转矩不足的现象。
  (4)希望低速大转矩制动器的情况。
  以上情形应考虑使用减速器。步进电机使用的减速器,要求齿隙小、耐冲击、齿面强度高

网友A:
这个帮着顶一下的啊,步进电机的控制的很好的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