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
debug可以运行,下载到板子上不能运行

楼主(2013-12-10):
小弟刚开始玩STM32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写了一小段代码debug单步执行能调到主函数,全速运行跳不过去,下载到板子上没有反应。我用的是keil写的代码,请问各位前辈们,我这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啊?再次现行谢过了

网友A:
是不是有开中断什么的,程序跑飞了吧
全速运行不行的话下载到板子上也不可能会正常工作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有开中断什么的,程序跑飞了吧
全速运行不行的话下载到板子上也不可能会正常工作的 ...

我写了一个串口接收中断,这有关系吗?如何解决啊

网友A:
查查程序是不是一直在中断里没出来

单步运行的时候应该是进不了中断函数,全速运行会跳到中断,然后接着往下看程序是怎么运行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写了一个串口接收中断,这有关系吗?如何解决啊

检查一下中断的同时看下是不是有死循环的

网友B:
之前我画了一块板子,交到软件部调程序,后来就出现了你所述的情况,经过检查发现是BOOT0引脚悬空了,烧进去的程序可以正常调试,但是正常运行时,在CPU启动的时候进入了Boot里面,没有进入程序里面。你看看你的Boot有没有配置好

网友C:
debug的时候已经是下到板子里面了

楼主:
我勒个去,重新建下工程就解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