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FRDM-KL25Z开发板的参考电压

楼主(2013-12-10):
今天拿到FSL送的开发板了,高兴之余开始着手在上面跑程序了,因为平时工作中经常会用到ADC,所以首先就是测试其ADC特性。写好程序,下载,采样内部温度通道数据。采样结果发现计算出来的温度却只有7.5℃左右,用万用表测试其参考电压发现,其值只有2.890左右,还在一直跳变。拿到板子的朋友有试过这个ADC的吗?

网友A:
我是今天拿到的板子,还没有用过呢

网友B:
在论坛的中文例程中的手把手讲解:KL25 ADC ping-pong模式的实现例程就有对温度测试的介绍,你可以先参考一下!!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26464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论坛的中文例程中的手把手讲解:KL25 ADC ping-pong模式的实现例程就有对温度测试的介绍,你可以先参考一 ...

好的,我先看看,只是参考电压偏低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先看看,只是参考电压偏低是怎么回事呢

正如你所说的的, 参考压是在2.9V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如你所说的的, 参考压是在2.9V左右。

但是原理图上看用的是一个3V的稳压二极管呢

网友C:
还有这种事?
- - 我之前都是随便跑下程序能执行就没关注具体数值。
改天我测测看自己的板子是不是和楼主一样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但是原理图上看用的是一个3V的稳压二极管呢

原理图中DNP要注意了,其实凡是这种标了DNP的元件都没有焊接在板子上。
你可以看下自己的FRDM-KL25Z板子

网友D:
你可以看下图中橙圈处的D9没有焊接在板子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可以看下图中橙圈处的D9没有焊接在板子上。

这个。。。还真没有焊上。。。FSL怎么不焊上呢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个。。。还真没有焊上。。。FSL怎么不焊上呢。。

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,不过从原理图中看,应该是为了如果用户通过AREF外部引入参考电压低于3v时方便操作吧。

网友E:
可以使用内部的bandgap做为参考电压就很准了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先看看,只是参考电压偏低是怎么回事呢

你的参考电压其实是从P3V3_KL25Z接进来的,从FRDM-KL25Z原理图“FRDM-KL25Z_SCH_REV_E”第五页可以看到这个电压的来源如下图。
你可以顺藤摸瓜地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使用内部的bandgap做为参考电压就很准了.

好的,我试试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参考电压其实是从P3V3_KL25Z接进来的,从FRDM-KL25Z原理图“FRDM-KL25Z_SCH_REV_E”第五页可以看到这 ...

恩 是的,如果没有焊接那个稳压二极管,就是直接用的这个电压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但是原理图上看用的是一个3V的稳压二极管呢

这个DNP我之前在论坛里看到过相关问题
我记得是Do Not Place还是Do not populate的意思。
反正就是不焊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DNP我之前在论坛里看到过相关问题
我记得是Do Not Place还是Do not populate的意思。
反正就是不焊接 ...

原来如此,了解了,谢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原来如此,了解了,谢谢

客气啦;P我也是google搜到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试试,谢谢

请问如何选择使用内部的bandgap作为ADC的参考电压呢,我这没发现这个选项啊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请问如何选择使用内部的bandgap作为ADC的参考电压呢,我这没发现这个选项啊

...

bandgap可以作为ADC输入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bandgap可以作为ADC输入源。

具体怎么操作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具体怎么操作呢

你看下芯片参考手册第三章
3.7.1.3.1 ADC0 Channel Assignment表格里有将bandgap作为输入电压的选项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请问如何选择使用内部的bandgap作为ADC的参考电压呢,我这没发现这个选项啊

...

从第三章的chip configuration看,这个vALTH被接到VDDA上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看下芯片参考手册第三章
3.7.1.3.1 ADC0 Channel Assignment表格里有将bandgap作为输入电压的选项。 ...

这个是用来测bandgap电压大小的,不能作为参考电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从第三章的chip configuration看,这个vALTH被接到VDDA上了。

恩 是的,这个其实也是3.3V作为参考电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恩 是的,这个其实也是3.3V作为参考电压

对的,KL25的确只能将bandgap作输入,不是ADC的参考电压。
但是因为他是固定电压,所以可以反过来推算ADC现在的参考电压是多少V。
当得到ADC参考电压多少V后,切换输入通道到你需要采样那路,转换出来的AD值配合上面根据bandgap推算出来的参考电压值。
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的,KL25的确只能将bandgap作输入,不是ADC的参考电压。
但是因为他是固定电压,所以可以反过来推算ADC ...

恩,虽然复杂点,但确实是个解决办法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恩,虽然复杂点,但确实是个解决办法

如果对ADC精度要求不高,直接将VREFH接VDDA 将VREFL接VSSA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对ADC精度要求不高,直接将VREFH接VDDA 将VREFL接VSSA就好了。

恩,其实在开发板上只是做个验证,实际做项目肯定是需要自己设计稳压源的

网友C:
又涨见识了,我以前也以为bandgap是当做ADC的参考电压呢,原来只是输入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