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语言]
按键消抖问题

楼主(2013-12-10):
请教各位,我在编译按键程序时,不知道怎么很好的处理消抖的问题,程序想实现每按一次按键,数码管发生一次变化,但是现在是按下一次,数码管会有很多变化,我也知道程序问题出在哪里,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下,烦请各位帮忙,谢谢!程序如下:
void KEY_SET_Time(void)
{
if(setkey1 ==0)
{
   DciDisplay(0x00);
   setkey1 =1;
  }
if(setkey1 ==1)
{
   if(SWB4==0)
        {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if(SWB4==0)
     {
           if(sec==99)
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}
     }
   if(SWB3==0)
        {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if(SWB3==0)
     {
           if(sec==0)
            sec=99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sec--;
          }
     }
}
  dis_time =(u32)sec*100 + (u32)ms10;
  DciDisplay(dis_time);
}

网友A:
看你代码乱 写一个防抖过程你参考下:
      if(anjian==0)   //anjian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yanshi();//延时
          if(anjian==0)//在次判断  若是就真的是有按键按下了  也就消抖了
                 {     你要实现的功能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while(!(anjian==1));//判断按键是否释放
               yanshi();
               while(!(anjian==1));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释放
         }

网友B:
定时器计时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你代码乱 写一个防抖过程你参考下:
      if(anjian==0)   //anjian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{

不错,需要延时(延时多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),然后再次读取状态。

网友D:
连续变化还有种原因就是没有松手检测,2L就是正解啦 ~

网友E:
可以中断中检测口的状态比如5ms检测一次口的状态
检测十次相等的状态则认为有效

网友F(2014-04-01):
小的 来学习了。

网友G:
软件消抖一般都用延时

网友H:
定时20ms扫描按键,连续扫描4次或5次均是同一个按键的话,就判定短按键有效,这就可以达到去抖的效果

网友I:
来个二次判断就好了。最好检测按键是否松开就好了。2楼写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