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/BIOS生成的cmd文件

楼主(2013-12-10):
DSP/BIOS生成的cmd文件不能修改,现在想添加一个boot段,改完以后,一编绎就又成原来的了。大家是怎么操作的?????

网友A:
BIOS下的不太清楚啦   帮忙顶

网友B:
把系统自动生成的cmd文件排除出CCS工程,在上述cmd文件相同目录下,创建一个自定义的CMD文件,加入工程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系统自动生成的cmd文件排除出CCS工程,在上述cmd文件相同目录下,创建一个自定义的CMD文件,加入工程中。 ...

自己在原目录下写了一个cmd文件,内容只是在大体copy bios生成的cmd文件,只是加了boot段。一编绎,就报错。
error: can't allocate .boot_load, size 000003e0 (page 0) in BOOTRAM (avail: 00000200)
完了检查了一下,分给BOOTRAM的有1kb,绝对够啊。
是不是哪还得设置一下,请指导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IOS下的不太清楚啦   帮忙顶

版主是做哪块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是做哪块的?

DSP爱好者   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