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请教大神74HCT4052做通道切换,第7脚可以悬空吗?

楼主(2013-12-10):
请教大神,74HCT4052 做音频通道切换,单电源5V供电,大信号输入情况下串音严重,悬空7脚后问题解决,求解,74HCT4052第7脚可以悬空吗?

网友A:
接地 或者接负电源

网友A:
你是怎么接的?

楼主:
5V单电源供电,7脚接地串音十分严重,当把7脚悬空后串音问题解决,现在请教的是7脚可以悬空吗?要理论支持!请大神详解!

网友B:
LZ真厉害,还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,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模拟开关输入输出的波形。
这个模拟开关要求输入和输出的电平在VCC/VEE之间的。
你这个是交流耦合,鬼知道瞬间电压是否超过了电源范围。
要么把输入输出信号脚加VCC/2的直流偏置,要么把VEE接-5V,输入输出加下拉电阻。

网友B:
自己仔细看数据手册,再示波器测试波形发现问题,才是研发的根本流程。

网友C:
要做噪音隔离,悬空似乎不是正常解决办法,也许换了IC这个办法就不管用了,甚至出现更坏的情况也未可知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真厉害,还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,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模拟开关输入输出的波形。
这个模拟开关要求输入和输出 ...

1.示波器肯定测试过。
2.我也知道输入超出电源范围肯定有问题。
3.输出加VCC/2也试过,加与不加VCC/2,测式失真、波形、输出最大幅度二者没有差别.查过很多应用,加与不加VCC/2都有,还请大神赐教一下二者理论上的差别。
  加-5V,问题肯定解决,这个我也知道,现在关键是系统只有5V单电源供电(即使提高电压),在以上基础上,大信号串音无法解决,但只要悬浮7脚问题就解决,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是为什么?稳定性如何?小弟能力有限,所以请大神赐教!最好能从芯片内部电路结构讲解。

网友C:
居然完全没有直流偏置,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,可能在这个板子上没问题,到了另一个板子上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居然完全没有直流偏置,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,可能在这个板子上没问题,到了另一个板子上就不行了。 ...

直流偏置,指的是VCC/2吗?还是指悬空7脚?二者我自己亲自验证的板子肯定不止一块两块,验证最少在三块以上(不同的系统)。对于不加VCC/2的市场批量的产品都有,并且还是很有名的厂家,当然不是我设计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.示波器肯定测试过。
2.我也知道输入超出电源范围肯定有问题。
3.输出加VCC/2也试过,加与不加VCC/2,测式 ...

输出加VCC/2直流偏置,那输入加了没有?
要完全符合数据手册的要求才可以,事情不要只做一半。
如果输入没有加直流偏置,那没有选中的通道,对选中的通道就可能有影响。

网友D:
7脚不悬空,对地加个小电容100PF的,看看7脚的波形,应该出现负压

网友E:
一般是接地。如果输入信号有负的情况就要接负电源。悬空应该不对。
串音会不会是其他问题引起的?芯片的工作参数都是对的么?如供电电压,控制信号电压都是不是符合手册所说明的

楼主:
测试结果:
1. 输入端加VCC/2, 10K对10K分压,滤波电容需330UF,才有效,滤波电容小了串音十分严重,比不加VCC/2还严重。输出端加与不加VCC/2就测试结果来看没有影响。DC5V供电,输入信号最大幅度2.4Vrms. 大于该信号电压,则出现切顶失真和严重串音。
2. 7脚悬空,经测试7脚有负压,DC5V供电,输入信号最大幅度可达4.2Vrms. 大于该信号电压,则出现切顶失真,示波器监测未发现串音。
目前从我的测试结果来看不论是输出幅度、失真还是串音7脚悬空的效果最好,求大神赐教,解释一下7脚悬空为何会有以上的结果?

网友F:
7脚悬空下,实际上是输入信号的负压直接透过内部的钳位电路耦合到VEE了,批量是否会出问题无法下结论。
楼主的应用,建议VEE给个 - 5V,就没有任何设计隐患了。-5V的产生可以用电荷泵芯片,很简单的电路,比如SGM3206,只需要3个3.3uF的电容即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测试结果:
1. 输入端加VCC/2, 10K对10K分压,滤波电容需330UF,才有效,滤波电容小了串音十分严重,比不加 ...

不知道你的输入VCC/2的偏置是如何加的,要加330UF电容才会消除串音,真的很怀疑,还是贴一下原理图吧。

网友G(2016-06-05):
引用 网友B:
LZ真厉害,还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,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模拟开关输入输出的波形。
这个模拟开关要求输入和输出 ...

真个回答很好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直流偏置,指的是VCC/2吗?还是指悬空7脚?二者我自己亲自验证的板子肯定不止一块两块,验证最少在三块以 ...

IC 内部的电路好友有VCC/2 ,但是不是很准,输入pin 的偏置不同,会影响导致开关的导通阻抗,严格意义上将,外加偏置,是让电路更加稳定,导通阻抗均衡。我个人使用都是会加的。
第7pin 感觉不能悬空,串音问题,检讨你的PCB G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