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DC-DC电源在高压变频器上的应用问题

楼主(2013-12-10):
在高压变频器的电源系统中,对电源的应用有这较高的要求,目前所了解的主要是因为变频器中存在较高的母线电压,所以要求电源有较高的隔离度、较低的隔离电容等,各位有过变频器设计经验的工程师们不知能否帮忙解答?

网友A:
隔离最重要

网友B:
变频器上用到的IGBT驱动电源,常规电源是满足不了,金升阳的IGBT专用电源主要也就是隔离电压、输出电压、容性负载能力、隔离电容等于常规电源的差异之外,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?

网友C:
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   楼主

网友D:
金升阳有没有这方面的解决方案?

网友E:
只能来学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