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开关电源不同开关频率对电感的影响

楼主(2013-12-10):
附件是两个不同频率的升压线路图,33uH的对应的是700KHZ 22uH的对应300KHZ,
我现在300KHZ 33uH能工作,当在700KHZ 大于33uh的电感就升不到48V了,就29V
电感的估算大概是
Vin(1-Vin/Vout)/fs *I纹波
当频率增大的时候,电感的选择应该变小,但是电感增大的话电路会从DCM向CCM模式转变,也不至于升不到48V啊,这个不能理解
我用比33uH的电感,如10uH,电路就升到48V了。

哪位大侠能解释下,谢谢

网友A:
可能分布参数的作用。

楼主:
顶一下,还在思索中,今天得去工地搬砖。。。。:(

网友B:
有没有考虑到电感太大,在更快的开关时间内,电感内电流无法达到设计值,也就升不了压?

楼主:
好的这点我去查看下

网友C:
是因为频率越高,电感的阻抗越大吗?

楼主:
这几天一直在忙别的的,等新PCB到了继续验证

楼主:
当时做实验的时候是空载

网友D:
频率一定,L增加时,在开关高电平时L中的电流增加变慢,即储能减少,释放时能量自然少,电压自然低

楼主:
我先结贴...不然不能发新的帖子...搞定了及时留言给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