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干扰怎么弄【图】

楼主(2013-12-10):
测PC电源,法相有28mVpp干扰,和50Hz工频干扰有关,

展开以后,发现和64khz的开关频率有关,

再展开,发现是5MHZ的振荡频率

不知道这种干扰怎么滤除?
我想滤到3mVpp以内

网友A:
为什么非得到了3mv?

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电源?  如果真是3mvpp的纹波,用线性电源吧  否则。。。

网友B:
开关电源波纹大,加低通吧

网友C:
好熟悉的画面。。。。。难道是利利普。。。。。。?

楼主:
已经搞定,弄到5mVpp,将就用了

网友D:
參考網站: w w w . wenzel.com/documents/finesse.html用主動式濾波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