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的framebuffer内存是在哪里分配的?

楼主(2013-12-10):
请教一下,今天本来是想试下framebuffer的double buffering功能,但是用应用程序去测试的时候发现framebuffer的内存和屏幕的大小是一样的,下面是应用程序测出来的一些framebuffer参数:
---Fix Screen Information---
physical mem start:0x18000000
mem length:0x180000
line length:2048
---Var Screen Information---
xres:1024, yres:768
virt_xres:1024, virt_yres:768
bits per pixel:16
于是想在系统给framebuffer分配内存的时候多分配0x180000的内存就行了,但是没找到这个内存是在哪里分配的,从代码上看,imx的ipuv3_framebuffer在作为platform_driver注册后,调用的probe函数会通过系统启动时为platform device填写的resource信息读取framebuffer的起始地址和内存大小,但是我在framebuffer的platform dev的描述信息里发现resource信息没有被填写,所以想请教两个问题:
1.framebuffer的内存是在什么地方分配的
2.是不是只要为framebuffer分配两倍于屏幕大小的内存就能实现double buffering的功能里

网友A:
该问题已经通知I.MAX的相关人员,请耐心等待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该问题已经通知I.MAX的相关人员,请耐心等待!

好的,谢谢!

网友B:
楼主你好,是的,为framebuffer分配两倍于屏幕大小的内存就能实现double buffering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是的,为framebuffer分配两倍于屏幕大小的内存就能实现double buffering的功能。 ...

这个内存在哪里分配的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内存在哪里分配的呢?

楼主你好,framebuffer 内存大小是在linux下/include/linux/fb.h中
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{
char id[1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dentification string eg "TT Builtin" */
unsigned long smem_start;        /* frame buffer 的起始地址(物理地址)*/
        __u32 smem_l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frame buffer 的大小 */
        __u32 type;
..........
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framebuffer 内存大小是在linux下/include/linux/fb.h中
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{
char id[ ...

freescale的驱动代码里面只给分配了屏幕大小的内存,我已经找到改过来了,现在可以用了。。

网友A:
感谢楼主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的分享,同时也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freescale的驱动代码里面只给分配了屏幕大小的内存,我已经找到改过来了,现在可以用了。。 ...

好的,非常高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,欢迎有问题再提问,我们就在你身边:)

网友C(2015-09-24):
引用 楼主:
freescale的驱动代码里面只给分配了屏幕大小的内存,我已经找到改过来了,现在可以用了。。 ...

请问, 具体代码在哪?

网友D:
感觉很高级啊,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