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7912是假的吗?

楼主(2013-12-10):
把7912(TO220)焊到板子上,输入电压是-26V,结果输出是-17V,用79L12(TO92)焊上去输出是-12V。把7912(TO220)拆下来,用-19V供电,输出是-12V,把输入电压调到是-26V,输出就变成了-17V。然后给-12V输出接个1K电阻,输入-26V电压的时候,输出变回了-12V。这是不是说明这个7912是假的。

网友A:
说明7912性能不好,需要一个最小的负载电流。
好的7912,输出开路也没有关系的。

网友B:
不能以点概面,不应该以空载论真假

网友C:
不一定是假的

网友D:
无法说明有假,多数稳压电源都有最低负载的要求,空载测量说明不了任何问题。

网友E:
不是假的,
但至少是国产货
这个国货表象就是 电压等级低 最小负载电流 和原装的不一样。

网友A:
我15年前使用了n多的7812、7912之类的三端稳压,国半、ST的,从来不需要最小电流限制。
上次还和一些人争论过,三端稳压是否需要最小电流,我认为不需要。
有些人贴了数据手册的图,有最小负载电流的字样。
其实这是测试指标时的条件,并非要求真的有最小电流。

学习,以前只知道用也没遇到这样的情况。这里给了自己一个关注点。不过也听说过,许多设计输出电路还是会预置一个最低负载,而不会出现空载。

网友F:
空载时需要加一个 dummy load,说明7912性能不够好,不足以说明是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