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关于数码管的程序我看不懂,请帮忙分析一下。

楼主(2013-12-10):
电压表上的数码管,可显示个十百三位,我只看出PA的2,3,4位是位选。

const        uchar table_PB[]={0XCF,0XFF,0XDF,0XDF,0XEF,0XCF,0XCF,0XDF,0XCF,0XCF,0xFF,0XFF,0xef,0xef,0XCF,0XEF};
const        uchar table_PC[]={0x57,0XD7,0X67,0X47,0XC7,0X4F,0X4F,0XD7,0X47,0X47,0x6F,0XEF,0x7f,0X57,0X07,0XC7};
const        uchar table_PD[]={0XFD,0X02,0XFD,0X02,0X02,0X02,0XFD,0X02,0XFD,0X02,0xFD,0x02,0xfd,0XFD,0XFD,0XFD};

void display_b(float v,uchar bai)
{
        PB_ODR=table_PB[bai];
        PC_ODR=table_PC[bai];
        if(bai==0||bai==2||bai==6||bai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&=table_PD[bai]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|=table_PD[bai];
        PA_ODR=0X02;
        delay(4);
        PA_ODR&=0XFD;//关闭百位数码管电源
        PB_ODR=0xff;
        PC_ODR=0xff;
        PD_ODR|=0x02;
}

网友A:
不是很懂这一块 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  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   这一块   感觉了解的不多

楼主:
没有人能看懂吗

网友B:
低手,主程序中还用delay。。。。。定时器扫描不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低手,主程序中还用delay。。。。。定时器扫描不行吗?

pbpcpd是用来做什么的?

网友C:
楼主是不是省略了很多宏定义?

网友D:
楼主这样只贴出部分代码的,叫我们也看不清那几个宏是干嘛的

网友E:
从代码的结构看,这个函数是定时调用的而且是小于20ms的,否则显示不流畅了

楼主最好贴出原理图

楼主:
单片机是stm8的paodr这些是io输出这个程序是用来让数码管的百位显示数字的

楼主:
有一段相关的程序没有写
//数码管端口初始化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PA_DDR|=0X0E;
        PA_CR1|=0X0E;
        PA_CR2|=0X00;

        PD_DDR|=0X8A;
        PD_CR1|=0X8A;
        PD_CR2|=0X00;

        PC_DDR|=0XF8;
        PC_CR1|=0XF8;
        PC_CR2|=0X00;

        PB_DDR|=0X30;
        PB_CR1|=0X30;
        PB_CR2|=0X00;
pa的234位是位选,它是把八个段放在了pb的56位,pc的45678位,pd的2位,正好八段,table_pb里的八位数只有56位是有用的,
当百位为0268时,pd的2位被置0,百位为13579时,pd的2位被置1,也就是百位为0268时,pd的2位控制的数码管显示,因为是共阳数码管,百位为13579时,pd的2位控制的数码管不显示,只有e段在0268时显示,而13579时不显示,所以pd的2位控制的是e段,用这种方法可以分析出各段是由pb pc pd中的哪一位控制的。这个程序的前半部分是段选和位选,后半部分是将位选取消,各段都不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