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用电阻电感电容模拟通信线测试通信距离

楼主:
请问,按照通信线特性,如特性阻抗、容抗、感抗等,如何模拟通信线进行通信距离测试?
简单地电阻、电感串联,电容并联?

如果按照特性阻抗=25Ω/km、静电容量=60nF/km、电感0.69mH/km,模拟4km的距离,
为什么会是如附件图样?其中还有哪些因素要考虑的吗?

新手,盼高手解答。
万分感谢!!!

网友A(2013-12-10):
这个无法实现,实际对象的分布参数很复杂,而且是频率的函数,也就是说是个跟频率有关的变量,这个完全无法用常规器件模拟,特性根本不同,而专业模拟设备极复杂,故而售价极为昂贵。

楼主:
如果通信速率较慢,例如只有800bps,这种情况下,是否可以类似简易方法模拟实现测试下?
现在情况是客户要求使用超五类屏蔽双绞线中的一对来替代原来的0.75sq以上的屏蔽双绞线,但是通信距离要求也从最初的4km急剧缩短到500m以内,所以想先简单模拟测试下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