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用MSP430F6638做独立按键扫描

楼主(2013-12-10):
#include <msp430f6638.h>
char keyscan()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z);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 char K=0;
         WDTCTL = WDTPW+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       P4DIR&=~(BIT4+BIT3+BIT2+BIT1+BIT0);
         P4OUT|=BIT4+BIT3+BIT2+BIT1+BIT0;
         P4REN =BIT4+BIT3+BIT2+BIT1+BIT0;
         P4DIR|=BIT5+BIT6+BIT7;
         P5DIR|=BIT7;
         P8DIR|=BIT0;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K=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if(K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P4IN&0X10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OUT^=BIT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K==2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P4IN&0X08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OUT^=BIT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K==3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P4IN&0X04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OUT^=BIT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K==4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P4IN&0X02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5OUT^=BIT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K==5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P4IN&0X01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8OUT^=BIT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}
char keyscan()
{
         if(!(P4IN&0X10))
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if(!(P4IN&0X08))
         return 2;
         if(!(P4IN&0X04))
         return 3;
         if(!(P4IN&0X02))
         return 4;
         if(!(P4IN&0X01))
         return 5;
         return 0;
}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z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20;y>0;y--);
}
我用MSP430F6638做独立按键扫描,我把里面的if(!(P4IN&0X10))换成if(P4IN&0X08==0)无法实现按键的功能,但是两个语句的功能是一样的,很是不解,求各位大神指教!!

网友A:
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?和程序配套吗?

网友B:
电路图有没问题?键盘扫描为啥要这么写?

网友C:
!(P4IN&0X10)  P4IN&0X08==0 一个是检测p4.7的一个是检测p4.3的能一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