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28335 ADC 调试问题

楼主(2013-12-10):
在用28335调ADC模块,输入信号变化,为什么值一直都是2050不变呢?我是用的例程Example_2833xAdcSeqModeTest实验的,把信号直接接到了A0通道,哪里出问题了?求解释

网友A:
注意信号的范围不能超过AD采集的0-3V范围
还有你的代码确定是采集A0口的值吗
你add to watch看看  然后右击refresh
如果这个值一直是黑色的  没有变化  说明ADC没有开始转换  也就是配置问题
如果这个值不随你的输入信号变换  在2050上下变换   就说明被采集的ADC口悬空着

网友B:
右键刷新

网友C:
时钟有没有按照规定设置,之前,看过相关的问题,也许问题出现在时钟问题上。

网友D:
看看你的ADCLO有没有接到地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看你的ADCLO有没有接到地上

开发板上ADCL0直接接到GND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时钟有没有按照规定设置,之前,看过相关的问题,也许问题出现在时钟问题上。 ...

直接用的官方例程,时钟应该没有问题吧=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