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rotel]
关于距离的一点小问题

楼主(2013-12-10):
蛮奇怪的,就是我在画封装时明明是设的我想设的长度,并且放下焊盘后去量都是正确的,可当我画完后,再去量却总是跟我想设的不同!我以为是我放的有问题,于是删了后重新放,可是重新放后的位置和之前的就是一模一样的,并且这个时候去量,距离又是对的了,这是怎么回事咧??

网友A:
栅格点没有设置好
要么焊盘中心没有放到栅格点上
要么量的时候没有取焊盘中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面说得好
画好打样可以看看

在那里打样,要几天?

网友B(2014-02-21):
一般3-4天就行了,你可以加我QQ哈